请问双串口单片机

楼主(2008-01-18):
我用了P89C669双串口,但听说一停产,消息可靠吗?MSP430F149怎么样?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现在的双串口单片机很多,还是玩ARM吧~~~

网友B:
MSP430F149太贵了,用AVR ATmega162

十几块钱

要求不高的话就随便找个便宜的单片机软件模拟吧

网友C:
arm是最佳选择

网友D:
w77e58

use w77e58

网友E:
不知道你们都是做什么产品

怎么随便用个MCU就十几二十块的

网友F:
51系列还有好几家。

小p669是一个,w77eXX超贵50!,mpc82g516也是双串口35元(台湾笙泉),要便宜用mega162,可惜是avr,如果有时间研究,建议用arm7,基本都有双串口。。

网友G:
77e58:35

网友H:
51架构的,基本上除了winbond就是syncMos了,

网友I:
w77e58是32kflash还要35元,就不如mpc82g516还是64k

w77e58是32kflash还要35元,就不如mpc82g516还是64k

好像是51构架的新mcu::MPC82G516A 2.4V ~ 5.5V (conn-depd)  12MHz 256 + 1024B 64KB  10-bit 6 modules  16bX3  X2串口  SSOP28 DIP40 PQFP44 PLCC44 LQFP48

http://www.megawin.com.tw/bcn.htm

网友J:
30多可以考虑ARM 了

网友K:
最便宜的双串口MCU

看你控制什么了,如果仅仅考虑串口的话,FPPA绝对是最便宜的超过双串口MCU了.

网友L:
BMC51x

51构架,2串口,64K flash,6K ram, 6ch 10位ADC,还有USB1.1 device,十几块钱

网友M:
楼上介绍的BMC51哪儿有

看上去性价比不错呀。

网友L:
古版请查邮箱

rodger@boo-ree.com,已发规格书给你到xg_2004_sy@126.com。

网友B:
rodger_br,也给我份资料看看

最好有具体价格

xwjfile@21cn.com

网友L:
XWJ请查收邮件

谢谢!

网友N:
都说了这么多的单片机了,也我说两款了P89LPC952,P89LPC954

网友O:
freescale

MC9S08AW/AC 都是双串口 价格也不贵啊,稳定性奇好,尤其是AW系列的 汽车级别 相当于国内普军级

网友P:
瑞萨的单片机几乎都有两个串口

网友Q:
这么多好东西啊

流口水~~~~~~~~~~

网友R:
新荗有一款

网友S:
真超值

PIC24FJ16GA002 1.66$

16MIPS,16K Flash,4K RAM,
21个IO,28脚,
WDT,2比较器,
1-A/D(10 x 10-bit @ 500 ksps),
2 -UART,2 -SPI,2 -I2C,
5 PWM(16-bit PWM resolution)
5 -Input Capture
5 x 16-bit定时器,PMP

1.66$,16位cpu,真超值.

网友A:
PIC24FJ16GA系列是不错~~~

网友T:
ATMEGA162也就十几元,

网友U(2013-02-19):
stk6037双串口,51内核,价格也便宜~,要资料的可加QQ:1364494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