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不能逐行反白..怎么办///有没有高手知道/??

楼主(2008-01-19):
(无正文)

网友A:
Re

在128x64什么叫行??

你可以将要反白的字模数据取非再输入就反白了 ~

网友B:
就是嘛,楼上说得很清楚

这点小事都想不出解决办法,怎么混呀!
也可以取LCD的显存内容取反后回写来解决反显问题。

网友C:
行......

一个字是16行吧,楼上的意思不会是将一个字模data逐位取反吧?比较的麻烦.

另外问一下,谁知道YXD2004屏的cmd?

网友A:
Re

一个字是16行是你自己定义的..也有可能12行.或24行.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要16行用一个命令反白.

在某些液晶控制驱动器上是没有这种指令的.你要看是什么的.我记得好象ST7920有.

网友D:
每个字反白.

网友E:
呵呵,LZ估计努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