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模拟开关(IC)可以控制USB信号的通断

楼主(2008-01-21):
请教用什么模拟开关(IC)可以控制USB信号的通断?
3个设备要选择一个USB端口
USB信号要求的频带是多少MHZ的

楼主:
是USB2.0的信号

网友A:
有这样专门的USB开关,不过比较贵...

楼主:
能用其它的代替不

能用其它的代替不?

网友B:
推下SP2525A,SP262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