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是否可以输入输出负电压??

楼主(2008-01-21):
各位大虾好:

    请问 CD4052和 CD4053是否可以输入输出负电压??
    小弟想在一产品中用这两个芯片切换信号,但是始终有问题,芯片电源接了正负8V,其他连线正确,故有此问,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如果此模拟开关不能胜任,可有其他模拟开关可以输入输出负电压???

网友A:
正负电源供电,就可以

网友B:
刚才看了看datasheet

突然发现CD405X有三个电源引脚:VDD VSS VEE
手册上的意思好像是模拟信号如果有负信号,VEE要接负电源。

网友B:
这个VDC什么意思?

这个VDC什么意思?

网友C:
VDC是V直流的意思

网友D:
VDD应该比信号电压峰值大一些,VEE比信号谷值小一些

Vss就接地,但是还得满足不超过极限值,这个需要看资料,还有就是CD4052/1/3的导通电阻有点大,好像通道隔离度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