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做过电动车朋友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21):
电动车驱动无刷电机一般用上桥发PWM?下桥发PWM?互补发PWM?感觉16F72不能做互补,还有同步续流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什么MCU?

可以发一个资料到我的邮箱吗?

gyt638@sohu.com

谢谢!

网友B:
好像好多电动车都用33035

续流是在PWM前级加了几个门电路做的

网友C:
33035是N旧前用的比较多的

没做过电动车,只做过电动车控制器
16F72本身没有输出同步整流信号的能力,所以需要外围逻辑芯片

楼主:
同上,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