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棒性”

楼主(2008-01-21):
N年前,匠人曾经在“侃单片机”论坛里发起过一次关于软件抗干扰的讨论。其实,当时的讨论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软件所能做的一切范畴。但是随后,讨论的方向逐渐转向了“软件抗干扰是否有实际意义”上去了。虽然匠人**认为软件在抗干扰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是,来自反面的意见,也让匠人深思了许久。

世纪轮回。这次,由emailli网友发起的“建议做为2008年1月的专题----软件抗干扰的方法研究 ”,又把当年的讨论场景再现。别具意味的是,对软件抗干扰本身的置疑也被再次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单片机硬件抗干扰性能的越来越完善。软件在此方面的用武之地,似乎确实在萎缩。试问又有几个单片机程序中应用到了软件陷阱呢?比例恐怕很小吧。

然而,匠人最近有事没事,经常喜欢在同事面前卖弄这个词——“鲁棒性”。

鲁棒性
robust
[rEJ5bQst]
adj.
强壮的;健壮的
His robust strength was a counterpoise to the disease.
他身体强壮抵住了这疾病。
粗野的,不文雅的(玩笑)

什么叫“鲁棒性”呢?按匠人的理解,就是,你的程序是否把所有的因素(包括异常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并且对可能的异常因素采取的规避、补救措施。比如:

1、我们要让一个变量做递增运算,每次+1,达到某一个阀值时清零。那么你在做阀值判断时,是判“等于”,还是判“大于等于”?(正确答案:判“大于等于”)

2、我们要根据一个变量去查表,或散转,假设这个变量正常范围=0~7。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该值大于7后,程序该怎么办? (答案:先屏蔽(剔除)无效值,再去查表,或散转)

3、我们要让某个IO口输出“高电平”去驱动外部电路(比如说,继电器)。那么你是否只输出一次“1”就认为完事了?(答案:开辟输出缓存,定期刷新输出口)

4、串口接收数据,假设收到“0X00”时执行动作A,收到“0X01”时执行动作B。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收到的是其他数据,该怎么办?(答案:参考第2例)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每一个细节中都存在陷阱。如果在程序设计中予以考虑,则可以规避;否则,很难说你的程序运行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此,一个好的程序,定义应该如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正常的结果;在异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意料中的结果

而不是:“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正常的结果;在异常情况下,得到不可意料的结果。

匠人的一些同事(新手)往往会跟匠人来犯犟。强调曰:“我的程序没有BUG啊,是输入不正常导致的。”,云云。确实,这些细节上的疏忽,不能称为BUG。我们只能称之为“鲁棒性”差!

再扩展开来看,在整个系统中,不光是软件需要考虑“鲁棒性”,硬件也同样需要考虑。

举个例子:假设系统工作电压为5V,那么当电压低于5V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考虑过吗?OK,你说你有复位电路,电压跌落时会复位。那么匠人再问:电压快速跌落时可以复位,但如果电压缓慢下降,你的复位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或者,电压波动时,又会如何?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贯穿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只要事先预想到了并采取规避措施,都不是问题。对于没有准备的人来说,调试将是一场艰苦的跋涉。因为前进的道路上,“坑”太多了,指不定在哪里跌倒。

以上,为匠人信口开河。欢迎探讨。

网友A:
俺讲究的FMDA:失效模型

网友B:
晕,就是容错性

楼主:
转~~~

鲁棒是Robust的音译,也就是健壮和强壮的意思。
鲁棒性(robustness)就是系统的健壮性。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关键。比如说,计算机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或有意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该软件的鲁棒性。所谓“鲁棒性”,是指控制系统在一定(结构,大小)的参数摄动下,维持某些性能的特性。根据对性能的不同定义,可分为稳定鲁棒性和性能鲁棒性。以闭环系统的鲁棒性作为目标设计得到的固定控制器称为鲁棒控制器。

楼主:
“鲁棒性”包含了“容错性”、“稳定性”等内涵

但似乎又有点不尽然。其中味道,全凭个人感觉。

网友C:
同意,这就是软件该做的事

网友D:
楼上说的不准确,应该说这是写软件的人应该做的事

程序员应该在写软件时预计到所有可能的事件并很好地处理;“预计到所有可能的事件”有两层含义,一是预计到所有可能的干扰事件并有效地识别和屏蔽它们;另一层含义是预计到所有可能应该做的事,因此剔除所有不应该做的事。

网友E:
这个是系统性的,不能简单分为软件、硬件……

网友F:
~~~

匠人所说的东西估计很多人也做了一部分.

但我有时候总发现,这样做不仅加重了开销,有时对一些异常处理.

虽然在某一层次上做了一部分工作.却没什么实质效果,如果对每一种异常都去考虑,那么增加的内容可能比代码还多.

如某个函数的输入异常时返回,输入正确时返回1(假设内部ok).

但大多在调用这个函数是确没有把它放在一个if()或者while()里.

或者说上面那个层的调用,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程序员来写的.

网友C:
Re10F

每个子系统(或模块)在自己的层面,对输入进行预处理:
    检查输入数据的合法性、是否超出取值范围等。
    数据滤波之类的处理。

返回值可能得不到处理,但是至少子系统内部应避免因为错误的输入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
这样可以把错误限制在局部,debug也容易些。

同意代码会变长,甚至异常处理代码远超过正常处理代码。嘿嘿。

网友G:
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领导说得好。

网友H:
这是设计人员应该考虑的问题

使用者不是按你的操作而操作,有可能误操作;
环境也不会因你设计而更改,你的设计要最大考虑这些;
特别是在软件上,因为在软件上不会增加多在的成本。

网友I:
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年了

还是各有各的理,管他叫什么呢

自己用着好用,项目不出问题怎么地都行

网友J:
to: 2楼

 是 FMEA ,这是在汽车行业(当然还有其他)普遍使用的方法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是先期质量策划中评价潜在失效模式及其起因的一种工具

主要目的是发现、评价产品/过程中潜在的失效及其后果
  找到能够避免或减少这些潜在失效发生的措施

网友K:
尽可能的考虑各种可能面对的情况,风险分析,呵呵

网友L:
想办法让系统不出错或少出错才比较靠得住

以前在内地工厂搞过工控,软件的方法提高系统的健壮性是有些用处,但不可能解决太大的问题.
 比如搞过一个工厂热处理的控温,旁边厂房的大中频炉一工作,整个厂区的电压都要抖几抖.这个时候软件陷阱呀,ram 3选1 取反决策呀都不行.最后加了交流稳压器,再用两级直流稳压,才算搞定.
 个人感觉软件处理异常提高系统的健壮性是在错误出现后尽量弥补,这只能作为一个铺助手段.想办法让系统不出错或少出错才比较靠得住.

网友M:
软件系统的“鲁棒性”是翻译错误。

   “鲁棒性”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专业名词。

“鲁棒性”这个词,早在计算机问世之前就有了。它主要用于描述自控系统中一个闭环系统的控制稳定性。例如舰船的陀螺平台(专业名词叫什么忘了),导弹的导航陀螺平台等等。过去的控制系统是用运算放大器电路(模拟电路)组合实现的,什么反馈/放大因子,补偿、衰减、振荡、消振电路(我不太懂)等等的各种模块电路拼起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所以一说“鲁棒”,就让人想起一堆粗笨的“铁家伙”在那缓缓地摆动,——有差调节控制。机械专业的学生绝对比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理解什么叫“鲁棒”。

所以,“鲁棒性”是自控专业/机械专业的名词。与计算机软件/软件系统没关系。

1、robust groupware :健壮群件
          ——摘自《电脑常用词汇》计算机教育图书研究室编
2、robustness :即坚固性。指一个程序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仍能很好运行或继续运行的能力。
        ——摘自《新英汉网络词典》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中心  马严 主编
3、robust program : 健壮程序
3a、robustness :  健壮性,坚固性
     ——摘自《英汉计算机词汇》 中国计算机学会 编

4、18.12    Robustness  健壮性
One type of robustness is simple robustness, in which the protocol adapts to node and link fail-stop failures.
一种健壮性类型是简单健壮性,即协议能适应节点和链路的异常终止错误。

Another type is self-stabilization. ...... 另一种类型是自我稳定。

Another type is Byzantine robustness. The network can continue to work properly even in the face of malfunctioning nodes,whether the malfunctions are caused by hardware problems or by malice.
还一种类型是Byzantine健壮性。在出现故障节点时,不管故障节点是由硬件问题还是由恶意引起的,网络都能继续正确工作。

Following are some intreresting points to consider when you goal is to make a system robust.
..........
当你的目标是使系统变得强健时,下面是一些值得考虑的要点: ......

   ——摘自《网络互连》(美)Radia Perlman 著,高传善 等译

高传善:纽约科学院院士和IEEE计算机学会会员;教育部科技委信息学部委员;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

马严:中国100名特级教授之一,常年工作在美国。

网友N:
同意匠人

如果看过林锐博士写的那本《C语言陷阱》(具体名字好像这样的),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这本书写的很详细,讲的也类似匠人的说法。
我写程序一直有这样的习惯的,我还一直把它当成我程序中的“陷阱”呢,嘿嘿。其实这个真是很关键的,如果你程序中存在着BUG(在你没查出来之前),在程序运行的期间,很有可能要执行这些意外情况的。比如说按照匠人的例子:程序执行这条语句时if(++i == 9),那么有可能你的BUG导致此时i=10了,而你的程序没有i==10的跳转,所以指针开始走向意想不到的地方了。
同样换成if(++i > 8),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弥补了程序中的bug)。

网友O:
什么是知己,匠人就是

一个程序员对异常做到的处理都是很少一部分,他们大多完成任务就觉得OK了

如果有朋友还埋怨老是死机,单片机不好。在这里就应该找到答案。

强干扰干扰到单片机后,许可单片机短暂不正常,但至少要做到干扰去了后,

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呵呵

网友P:
失效分析才是正道~~

失效分析是指导我们降低失效概率的唯一手段~~

网友Q:
鲁棒性对于我等控制出身的人来说

并不陌生。另外一个是浑沌理论,通俗的说法是 蝴蝶效应,都是研究系统稳定性的理论。
首先,控制软件不存在 发散性 问题,也不存在稳定性 问题,甚至不应存在收敛 问题。判别 鲁棒性 的一个标志就是收敛性,即扰动后回复的速度。
== 与 >= 的使用,表面上是 收敛 速度的差别,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造成 == 失效的原因。农民讲习所所说的是真知灼见:

个体的技巧,代替不了硬件解决的技术。

如果 == 真的实效了,那么一定就是:1)软件有 bug, >= 不是解决之道 2)硬件系统不稳定,软件补救也不是解决之道

出现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把头埋进沙子里。

网友R:
农民讲习所

其实我们是一伙的,只不过我说的委婉一点,哈哈,怕西红柿和臭**蛋,更怕板砖!

皮之不存,毛之安在! 硬件是皮,软件是毛!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混淆了程序的Bug与程序的健壮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测试没有专门的测试人员,在这方面,不如软件公司。为了能够在程序的bug出现时,能够正常复归或及时补救,才有了
“1、我们要让一个变量做递增运算,每次+1,达到某一个阀值时清零。那么你在做阀值判断时,是判“等于”,还是判“大于等于”?(正确答案:判“大于等于”)”,    这一类无奈的处理方法,但是,从程序的表象上看,这样的程序的确比较健壮,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无奈的选择,但是如果在想下去,这样的方法真的可靠么?已经出错了,能保证程序其他部分是正确的么?在运行下去,能纠正错误,还是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如果真的异常了,也许 大不了从头再来---复位,或是更好的选择。

  一个MCU这么将就可以互弄客户,难以批量性符合客户要求。----------说的是stm32的扩容事儿?

网友S:
分析问题,编程不要有遗漏

分析问题,编程不要有遗漏。
各种情况都要尽量处理.

网友A:
和老狼握手

讲得非常好。

俺课本上要加一条:软件纠[硬件的错,越错越远。

站长的鲁棒性,是如何可靠设计软件系统,可以深入讨论,别和软件抗干扰连在一起。

网友T:
FMEA

贴一个FMEA的过程:
General Steps in the FMEA
1. For each Process Step, list ways that it can vary or go wrong
(Failure Modes)
2. Identify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each Failure Mode
3. List all Causes for each Failure Mode
4. List the Current Controls for each Cause
5. Create Severity, Occurrence, and Detection rating scales
6. Assign Severity, Occurrence and Detection ratings by going
down the FMEA in each of these columns.
7. Calculate the risk priority number for each potential Failure mode
scenario
8. Determine recommended actions, with responsible parties
assigned and estimated date of completion, to reduce High RPNs
- Estimate effect of Actions on RPN (PSEV, POCC, PDET).
9. Take appropriate actions and re-calculate all RPNs

简单说就是列出各种可能的failure mode以及其发生的概率、危害性,得出一个量化的数据(RPN),然后找解决办法减小或消除其危害性,重新计算RPN。
主要因素是错误类型、概率、影响,导致错误的原因

网友U:
FMEA,公司今天正在搞这个,也来凑个热闹

其实FMEA分为DFMEA和PFMEA。
都是分析潜在失效模式的。(只不过一个是针对设计,另一个是针对生产过程)

主要是分析其中的严重度,问题出现频率,和不宜探测度三个方面。
然后得出一个风险优先指数R.P.N (= 严重度×频率×不宜探测度)如果该指数超过一定的值,就要优先考虑并解决。

还是比较繁琐,况且这个文件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
有个小组叫什么APQP多功能小组

网友V:
说得对

  这位朋友说得非常对,我在程序中比他说的做过更多研究,比如程序效率,代码可利用性,可阅读性,程序结构等。
    只是后面IO输出开缓存这个不对。
  严格来说,IC本身在运行情况下RAM及其他寄存器是不会出错的,都是受用户指挥的,你只要开个位变量就行了,用变量去刷新输出,不需要定时刷新,变了才刷新,这是百分百安全的,如果输出到底到了硬件没有,可以用闭环控制的方法,用另一个脚去测试硬件的相应位置(如果非常重要)。
  如果有好的程序结构,根本不会发生BUG。
  我做了10年产品,出厂后还没发生过BUG之类的(BUG在写完模块的当时就发现了,因为这是我的习惯,必须验证模块),只有说功能不全。
  程序越大我反而觉得越安全,越稳定,运行越快(一般人无法理解,就像WINDOWS比DOS快一样,但已经成为事实)。一般的程序结构,程序越大跑得越慢,越容易发生意外。
  信不信就由你了。
  硬件也是如此。

网友W:
re ldy216

"程序越大我反而觉得越安全,越稳定,运行越快(一般人无法理解,就像WINDOWS比DOS快一样,但已经成为事实)。一般的程序结构,程序越大跑得越慢,越容易发生意外。"

人不可能写每一个程序都没有BUG,也不可能所有的BUG都能保证出场前测试出来。你既然可以保证大程序模块没BUG,那么你也一样可以保证小程序也没BUG。而你说大程序比小程序稳定(保证是一个人写的),为什么呢?

按我的理解就是你程序比较大后,各个模块的耦合性比较小。所以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假设有BUG),你也可以类似匠人那样用软件来弥补它或者说对整个程序的运行的结果产生很小的影响(有可能达到无关紧要的地步)。

而程序代码小的时候,每个模块对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很大了,所以当一个模块BUG了,那么就严重影响程序的结果。
这样理解对吗?请指教。

楼主:
匠人单独开贴淡“鲁棒性”,就是不想和软件抗干扰搅和在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9楼: 和老狼握手

讲得非常好。

俺课本上要加一条:软件纠[硬件的错,越错越远。

站长的鲁棒性,是如何可靠设计软件系统,可以深入讨论,别和软件抗干扰连在一起。

网友X:
深有体会

我的工作就是做产品的黑盒测试,大部分是功能测试。
我们是做汽车多媒体系统的。每一次软件的改动都要做详尽的测试,一般都要做2周以上的测试。我们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做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操作观察产品是否能正确的响应每一个操作。比如,多个按键同时按,快速的按,机器退碟时强制堵住不让退碟等等。如果说在这些操作中机器死机了,这个软件就不能被用于生产,需要再改进。
关于电源波动,我们会用设备模拟车上各种极端的电源波形加到产品上。对这些波形,产品都应该做到“从容应对”。死机是决不允许的。

可能这种BT的测试对某些产品有些苛刻,但对于汽车电子来说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如果做不到,应该考虑是否能够竞争这块市场。

以上只是个人工作中的体会,如有不妥也请手下留情,不要拍砖!

网友X:
^-^

不过这个工作做久了之后就会有个职业病,观察实物就会寻找它的缺陷。总是会发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呵呵

网友R:
hujiahua,只是做黑盒测试是不够的。

还应该做白盒测试,哈哈!

网友X:
那是自然,只不过由其它部门的同事负责,呵呵

网友M:
证书考试不会去考谁的个人抗干扰经验或方法。

人民大学计算机软件硕士
软件水平考试>>软件水平考试指导>> 正文

2005年5月系统分析师论文考前练习--软考工程(1)
**出处:  发布时间:2006-07-10

试题1 论系统的健壮性设计
系统的健壮性(robustness)也称为系统的坚固性或坚实性,这是衡量一个系统能否从各种出错条件下恢复能力的一种测度。引起出错的条件可以是来自系统内部,也可以是系统外部的。比如:一个健壮的系统可以容许数据输入的错误,也可以允许内部组成部件的故障。虽然在健壮性与可靠性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两者是不同的测度。根据你实际参与开发的经验,论述下列三个问题:
[问题1]
简述你参与开发的系统与软件概要和你所担任的工作。
[问题2]
具体叙述你所参与分析与开发的系统和软件中,是如何进行健壮性设计的。采用了哪些主要设计 思想 与设计技术?遇到过哪些问题?采取过什么相应的措施?
[问题3]
简述健壮性设计的一般原则。你所实际采用的设计技术和措施的具体效果。现在你认为还有哪些可改进之处以及如何去改进?

网友Y:
wxj1952的问题大家来解答下... 关注!

wxj1952的问题大家来解答下... 关注!

架构结构>>策略方式方法>>补丁;
系统设计运行中多用理论,通过系统的测试手段获取运行数据验证理论;

另外介绍一种设计方法,强壮的系统必须是束敛的,既系统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震荡且系统具不断自我修复向最佳状态靠拢的能力(束敛),设计师如果在设计的一开始就假定系统本身是不稳定的,则设计出的系统在错误修复能力上就会好很多,目前我们多数系统设计者理所当然认为一切都是预定轨迹的在运行,这是设计观念造成的差别,如果在观念中建立这个设计前提,则你很多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会改变,这种感觉是全新的!

网友V:
回复->1+1等于几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
  因为程序越大,表明单片机代码空间肯定是大的,单片机型号,速度,性能等也肯定是越好的。
  软件方面,你的程序越大,模块就越多越完善,就越可以做一些类似上面说的“鲁棒性”东西,如果是小单片机考虑到代码容量等问题,反而不敢加。
  如果每个模块都能做到完整封装(需要解释),在一个好的结构的支配下,各个程序是无BUG的。

  这里需要对模块作一下解释:

模块
A、    只能有一个入口,一个出口。
B、    用最少而且最完善的参数作为入口
C、    尽量采用完整封装,并对封装作说明。
完整封装:
(1)在没有外界的影响下,对外界没有影响(功能式)
(2)在有外界的影响下,外界与内部的读写不相同,即对某一变量,若外界只读,内部可读写,若内部只读,外部可读写。

D、    其它人员不调用的功能子模块,根据速度代码积,尽可能封装在功能模块内
如I2C读写模块,对于其ACK(确认),StartBit(开始位),SotpBit(停止位),外部人员不关心,而且代码很少,所以应该封装在I2C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I2C_WriteByte(写一个字节)
E、    对于多功能模块,必须外加各种可能使用的包装模块。
F、    尽量减少顶层模块数量
如I2C可以一次读取多字节,如果再编写一个模块在很多场合是多余的,因为可以用I2C_ReadByte代替。
这样速度代码积不会增加。
G、    对同一功能,在所有算法中,保留速度代码积最优的一个,速度代码积在同一个数量级的,可以保留备用。
H、    对于扫描型模块,必须注明 “中断时间”及“扫描时间”,
中断时间:该模块需要多少时间调用一次(必须)
扫描时间:该模块调用一次在一般情况下会用多少周期(必须)
最大情况下会用多少周期
最小情况下会用多少周期

  这只是我的《程序书写规则》里面的一点点。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Z:
绝对支持

程序可靠性问题完全值关注,而且非常重要!

网友V:
wxj1952 说得对

  系统必须具备自我修复能力,很多高层软件或底层软件在丢失数据或文件后,无法启动,或运行异常,是因为他们首先认为这个文件或数据已经存在了,事实上完全可能丢失。
  这个时候系统要么创建一个新的缺省文件,或者缺省数据,或者通知用户数据已经丢失,请用什么方法重新建立。

网友AA:
意外学习

鲁棒性(robustness)就是系统的健壮性。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关键。比如说,计算机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或有意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该软件的鲁棒性。
控制系统中的“鲁棒性”,是指控制系统在一定(结构,大小)的参数摄动下,维持某些性能的特性。

网友AB:
鲁棒性是不是这样可以解释

就是不管如何拿根棒子敲下去,看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LS有意思,鲁棒性 = 鲁莽地拿根棒子敲下去

哈哈哈。。。。。。。。

网友AC:
保存现场

在用51时,曾经碰到受到电机干扰产生复位,因电路中有12887,顺手就将关键数据保存在12887中,程序启动时先恢复现场,
后用AVR,它有复位源寄存器和eeprom,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尽量少写eeprom),
极少发现程序异常动作

网友AD:
软件的问题相对好办,可以制定编程规范来规避。

    而硬件设计则很难制定一个完全统一的规范,我也一直试图在做这些工作以及增加更多的测试设备。我们现在设计软件都要考虑在线升级或者远程设计的功能,因此有时遇到Bug还有挽救的可能性,但如果硬件设计出了问题,则是致命的,产品召回完全有可能将一个搞垮,建议多讨论一些硬件设计方面的问题以及配合软件如何提升可靠性。
    现在很多认为搞产品开发就是搞单片机,而搞单片机就是搞C语言编程,所以很多掌握了一些编程方法或者OS的人都自以为“牛人”,这样对在校的学生影响很大,他们出来之后几乎都是轻硬件,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对整个产业的影响都是非常可怕的,希望能够正确引导年轻人。

网友AE:
这个和软件抗干扰有一定区别

网友AF:
软件鲁棒性是必须要注意的

  这并不是让软件去纠硬件的错,而是尽可能让一部分的错误不至于急剧扩大而影响其它的方面,很多时候偶发的错误,正确处理的话,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即便有时会丧失一部分的功能,也比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要好得多。
  这些例子是很多的,阿丽亚娜一次爆炸就是因为程序的一个switch的default没有处理,虽然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程序员不加这个不能说是bug,但是如果加上了,就可以避免这一次严重的事故。
  增强软件的鲁棒性,最基本的就是要对传入的参数进行检查,除非是完全由自己的模块传入的,在传入前已经进行了严格的检查的函数。只要是对外的函数,都要假设传入的参数是不可信的,是会越限的。不能让这个越限的参数使你的模块数据发生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就被你阻击了,而不会继续漫延下去。可能过一会它就好了,或者在本次运行周期内不会产生影响。那么这次错误就会和没发生看起来一样,你的系统的可靠性就提高了。

网友AG:
程序菜鸟留名

网友AH:
软件方面容错性的判断,pc机软件里做得比较全

动不动就判断是否有效,无效返回,或printf,不过移植到单片机上就删掉了;太麻烦,又没有地方显示

网友AI:
该分开应用场合!!!

就拿步进电机加速过程来说,一但飞了什么抗干扰都没用

网友AJ:
看见了这哥们的题目多说几句!

看见了这哥们的题目多说几句!
鲁棒性这个词应用于最多的是控制领域!其次就是图像处理领域,拿个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什么软件啊..端口来贴意思实在不妥!
鲁棒性实际意思就是:一个人生病了!他自身免疫能力如何!帮助他摆脱暂时不正常的状态的能力!
拿一个图像处理领域一个典型例子说吧!一个数学模型的建立,比如跟踪一个动目标.镜头突然发生偶尔的遮挡,造成跟踪丢失!这时应当有相应的预测机制,对于下次目标可能处于的位置进行预测.方法有很多比如设置双波门波门,计算图像的中心矩矢量,或利用适合的小波基函数进行小波变换分层处理等等!
只是感觉鲁棒性这个在这里解释的太差了!

网友AK:
受教育了

网友AL(2008-02-23):
鲁棒性与和谐性

有种观念叫“契约式”编程,就是大家约定一些条件后,保持12分的信任。
比如A的输出是B的输入,且约定好这个变量正常范围=0~7,那么B就可以充分信任输入参数合法,这样就避免了无谓的验证,程序的可读性也好些。

现在社会上世风日下,雷锋成了傻子,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效率低下。

写程序也一样。
可分两种环境,两种策略

1、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应该尽可能讲究“契约式”编程,不要动不动就“if(p==NULL)”,而应代已“assert(p)”,交付时尽可去掉断言。
2、在不安全的环境里,该草木皆兵的就要草木皆兵。

风险应该控制住,不能向下传递。

譬如假*,收钱的时候一般都验钞,但交给老婆的时候,老婆很少去拿验钞机,就是因为夫妻之间有种契约,那就是诚信。
老公对外收钱是讲究“鲁棒性”的,老婆对老公则是“契约式”,绝对信任的,因为假*已经在上一层过滤了。

鲁棒性随处用,就好比父子反目、夫妻相疑,不和谐鸟。

网友C:
楼上很对

不过:
要保持模块的通用性,输入检查是必要的。

网友AM(2009-08-17):
具体怎么用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啊????

网友:
我写程序尽量考虑会遇到各种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版主举的那几条都注意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