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1-22):
高手指教:、
 我在看一个程序,是我们以前的工程师些的 有个转换公式我看不懂,现在联系不上他了只能上来请教,
  Y=(((X-1000)*95/1030.125)+12.89)/100
  Y:为要显示的高度   X:为ad转换后的值
  ad用的是12位的AD7888
  请问要把12位的ad7888采集后转换成高度 公式是怎样的,上面的公式没看明白希望一同给予讲解。在此感谢 我的QQ:68796192  也可加我QQ 本人全天在线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是不是我哪里说的不明白的

楼主:
AD采集问题 求高人指点 在线等待

我程序里采集的数据范围设置在500-4100之间  想显示为0.00-3.00的数字 不知道用什么公式能转换过来 希望给予指点

网友A:
。。

公式是和具体应用联系的,你得说明要显示的是什么高度,AD采集的是什么模拟量。

楼主:
自己顶 求答案

自己顶  求答案

楼主:

AD 采集的是4-20MA的信号 经125的电阻 转换的电压信号 由AD7888采集的  要显示的是 0.00-3.00的数据

网友A:
y=8.33*(10^-4)*x-0.42

网友B:
大概这样:

Y=(((X-1000)*95/1030.125)+12.89)/100

1000是直流中心电位,旧的偏移位置
95/1030.125说缩放比例
12.89是新的偏移位置
100是0.00显示用的除数

网友B:
也有可能12.89是采样时的零点误差校正

网友C:
搂主

xuyaqi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公式是和具体应用联系的,你得说明要显示的是什么高度,AD采集的是什么模拟量。

这里没有算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