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受的疑问??

楼主(2008-01-22):
INT32S uartgetc(UART_HANDLER port)
{
    INT32S st;

    if(port->recnull)
    {
        st=-1;
    }
    else
    {
        st=port->recfifo[port->rechead];
        port->rechead++;
        port->rechead%=UART_FIFO_SIZE;
        port->recfull=0;
        if(port->rechead==port->recend)
        {
            port->recnull=1;
        }
    }
    return st;
}

-1也就是0xff,如果接收到0xff是不是就会出错?!

网友A:
既然返回类型是INT32S

-1是0xffffffff。

不过个人不喜欢这样的写法。

楼主:
没有问题

因为st是32位的变量,-1=0xffffffff.
如果是8位就要出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