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的/PSEN信号的详细情况,谢谢先!

楼主(2008-01-22):
书上说:
/PSEN在读外部rom时,一个机器周期会有2个负脉冲,
此时用movc指令;
如果EA接地,只执行外部rom;
如果EA接高电平,先执行内部ROM,然后自动转到外部ROM;
以上是书上说的,我的疑问如下:
如果EA接地,只执行外部rom;用movc指令,/PSEN在一个机器周期会有2个负脉冲;

如果EA接高电平,执行内部rom时,用movc指令,/PSEN在一个机器周期会有2个负脉冲吗?

如果EA接高电平,执行外部rom时,用movc指令,/PSEN在一个机器周期会有2个负脉冲。

网友A:
看看,手册上都有啊

除了 MOVX 指令(因为占用了数据总线),其他时候都是一个机器周期会有2个负脉冲

网友B:
你手头没有芯片手册或单片机的书吗?

没有的话,随便去网上找一个,
或者找个板子试下,

楼主:
谢谢ls了

我看了中文的教材,只说了寻址外部rom时的情况,没说寻址内部rom的,
我找英文的再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