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关断功能的LDO会不会贵呀,有没有朋友用过,推荐一下塞

楼主(2008-01-22):
(无正文)

网友A:
zlg网站上有零售价

zlg网站上有零售价,好像五块钱左右

楼主:
有一个 M75的好像才几毛钱,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RE

www.bcdsemi.com

网友C:
torex

torex产的XC系列也可以,基本上都有关断功能

楼主:
电压调整器和DC-DC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呀!

到底那个更省电?
比如大家都输入9V降低到5V 电流100毫安,请问谁的损耗大些?
谢谢!!

网友D:
这个还要问吗?当然是DCDC省了

DC-DC一般都有80%以上的效率。
高的可达97%
你这个9V弄到5V,只有50%多的效率了

网友E:
不过不一定DC、DC的效率就比LDO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