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代码

楼主(2008-01-23):
哪位大哥有自动送纸机的程序代码,汇编的;能给小弟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程序代码是根据硬件来写的,给个代码你,没有硬件也没有用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程序代码

哪位大哥有自动送纸机的程序代码,汇编的;能给小弟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
穿梭机,你不要把这样的照片放上来嘛,我怕看了睡不着

网友B:
虽然俺不太懂

但也知道这回事啊

有程序代码一点用也没有

得根据硬件来设计软件,

网友C:
RE

哦,谢谢各位大哥哦.

网友C:
RE

硬件很简单的,只是一个稳压源及电机控制电路...;
单片机的作用就是:当接收管接收到信号时,反馈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出纸;电机转动一定圈数后,就停转.
但是,如果当人长时间蹲在那里,那电机不是要一直转动了吗?

网友:
佩服楼上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