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迅间误操作问题

楼主(2008-01-23):
近日做了个门禁报警盒。开门由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供电由555+三极管控制。555的输入直接接到单片机口线上,口线上接有2K上拉。

未接单片机测试时,反复断电上电不会出现继电器闭合的情况。当接上单片机的时候,反复断电上电偶尔就会出现在上电讯间继电器有闭合的情况,观察其运行,除上电有个误操作外其它都是正常的,可以判断程序并未跑飞。

一同事认为是在上电复位完成前,口线状态为低电平导致的。对此结论心有疑虑,因此发到论坛上问问高手们的意见,恳请各位指导。

单片机用的是华邦w78e58

网友A:
设计缺陷,

如果不是天天停电其实也可以将就,

网友B:
检查和MCU相连的那个I/O口

估计LZ可能上电默认电平什么的出错了或则端口配置有问题。或则在程序的某一地方误作用了此口。还有硬件电路。。。

网友C:
图拉出来看下方便了

网友D:
为什么要555+三极管?

网友E:
555电容加反向二极管到电源

网友F:
re

很常见的问题,设计这种DO口需要考虑CPU管脚的默认状态与你实际希望DO的默认状态相符合,否则就会有这种脉冲

网友G:
是啊

常见的问题

楼主:
re 2楼

这东西不是做来自己玩的,所以将就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门禁这玩意.

程序的问题可以先排除,写了一个测试程序,CPU啥都不干,就一直把口线置高,问题还是依旧。

华邦这个单片机IO口复位时的默认状态就是高电平!

想想只有改硬件了,不将555的输入直接接到口线上,在中间加个373试试看问题能不能解决。

不知诸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H: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讨论很久了

LZ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I:
用示波器观察,看到底是不是单片机影响了继电器

有可能是单片机输出了0.用示波器验证。(虽然你程序没写输出0.)

待电源稳定后,

可以人为反复 复位单片机测试,看是否还有此现象。

网友J:
为何必须使用555

74HC14不行吗?输入端加上拉,三极管用NPN的;
或者干脆用两个I/O来驱动,三极管也用两个:一个NPN,一个PNP;

我的原则是“宁可不开,决不错开”;

网友K:
什么原因啊?

我用PIC做产品,也碰到此问题
  上电时继电器啪啪的响!

网友L:
dd

要注意单片机上电瞬间io口状态!

楼主:
555不错呀,输入电流小,驱动电流又大

用555没什么错吧,自己觉得是直接接在口线上问题就大了

网友M:
呵呵

这问题不麻烦。非门一下什么的,想个好办法
——上几天由于默认电平烧过2个热敏打印机

网友N:
初始化程序不对~~~继电器是"惰性气体"~~~

楼主:
这不是程序问题吧

用了个只置高口线的测试程序还是会发生,而且这个单片机IO口复位默认的状态就是高!!!!

网友N:
哈哈~~~电容电压是不会突变的,只要抢在初始化时关断即可~~~

继电器动作在mS级~~~看你如何"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