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串口通讯中,当从机只做接受时是不是不用设波特率

网友A:
呵呵

如果是UART的样的异步串行通信一定要设,像I2C,SPI这些同步通信就不要了

网友B:
所谓通信

  就是发送方与接收方都采取相同的方式
  你说呢?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呵呵

LZ所说的串口是指哪中串口哦?

网友D:
必须设置

网友E:
肯定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