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多个从设备读写。初次发帖,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2008-01-23):
用IO口来模拟I2C时序,

i2c总线上有三个设备。

MCU做主设备,
两个CMOS传感器做从设备,
现在的调试结果是:
其中的一个从设备可以正常读写,
而另一个从设备不能读写,即主机发I2C地址时,不返回ACK信号。

那么,这是否可以确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呢??

其中一个从设备可以正常读写,是否就应该说我模拟的I2C时序是对的?

网友A:
re

建议你还是先考虑一下另外一个设备是不是已经正常工作了,你的地址设计是不是正确?
仅供参考

网友B:
地址处理有问题

  多半是硬件地址处理有问题,每个设备都有唯一的地址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我可以确认其中有一个设备是正常工作了,可以正常写,回读出来数据也是正确的,

但另一个设备就死活不对,没有ACK信号,读出的寄存器默认值都是错的。

是否一个主设备---------〉一个从设备
    一个主设备---------〉多个从设备

在I2C协议上回有什么细微差别吗??

谢谢

楼主:
,,用IO口软件模拟的I2C时序是不是不支持多个slave设备?

,,用IO口软件模拟的I2C时序是不是不支持多个slave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