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24):
采用电压比较器LM339,VCC+接5V,VCC-接GND,输出端接一1K的上拉电阻R5。

同相输入端:5V电压经两个固定阻值的电阻分压,
            V+ = VCC*R2/(R1+R2)
反相输入端:5V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R3为固定阻值的电阻,R4为NTC电阻,
            V- = VCC*R4/(R3+R4)
问题:
按照小M 的设计,当V+ 的电压大于V- 的电压时,输出端的电压应为5V,
但是测量时发现只有2.44V。
我后面接的是一个同步降压电路,Vin = 2.65--5.5V.

而另外一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是4.98V(后面接的是三极管驱动的蜂鸣器,蜂鸣器的声音有点嘶哑)

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同步降压芯片对输入电流有要求吗?是不是只要满足电压输入就行了??

小M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有点不明白

你说的后面接同步降压芯片,是不是在比较器的输出端接降压?如果是的话还得考虑降压芯片的负载,你这种情况可能是负载太重造成的,蜂鸣器的声音有点哑得考虑驱动电流和信号频率,还有就是看谐振腔正常不

网友B:
大概因为你第一个有反馈回路,比较器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