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精确定时

楼主(2008-01-25):
用51的TIMER来精确定时,能不能消除定时器溢出到中断函数处的误差呀。因为在执行不同指令的时候响应的时间肯定不一样,难道这部分误差只能忍了吗?

网友A:
使用自动重装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中断太频繁了吧

中断太频繁了吧

网友:
能消除

你既然都想到了就一定能消除

网友B:
可以消除

你可以进行汇编级的调试。把重装的时间也算进去。
我曾用定时器做过时钟。
精度做到了每天小于1秒。我们用的晶振一般都是20ppm,不是太准。做时钟是差点,但一般情况还是够用。

网友C:
可以消除

网友D:
把指令执行的时间算进去 可以消除的

楼主:
还有误差

回各位兄弟,我着做过才这么问的。发现每次进入中断的时候计数器计过的数不一样,差一个机器周期吧,也就是说这个误差肯定不能除去了。我已经做到MS级了每24小时哈哈。

网友:
谁说的不能除去了

那误差不会是差一个机器周期,不过还是可以除去的,使每次进中断的效果都同一时刻,虽然我从没做过时钟之类的东西

网友E:
这个问题讨论得太多了,这个误差绝对能消除,

你不能消除的话只能说你太笨了

网友F:
干吗要那么准,

又不是做时钟,

做时钟直接用个rtc更好,

楼主:
10楼的同志呀

我承认我不聪明,我要能解决的话不来这儿丢人了。您老人家这么牛看着这么简单来解决一下呀,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哈

楼主:
回13楼

没办法呀,天和自卑哈哈,拍一下感觉打击不小呀;不过还是谢谢那位兄弟,不是十楼的砖头俺还不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哈哈;用51已经把每次进入中断时定时器低位跑过的数的差值修正了。
下面开始考虑下义隆上怎么搞定了:4M晶振,振荡周期先分频再给计数器,看怎么设法消除分频计数器上的1个差值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G:
*们用的晶振一般都是20ppm,不是太准?

那要什么精度的?

楼主:
只是较真儿~

俺就做来看看的,要求每次进入中断函数的某个指定(自已设的唯一的)位置时用的时间是1S,误差在10US之内就可以了,发这个帖子只是跟自己较下真儿,看看到底能不能做到没有误差,现在在KEIL里模拟已经看不到误差了。如果没问题就不扯这个了,除非还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unsigned int times;

    TL1  += 25;
    TH1   = 252;
    times++;
    if(times>=500)
    {
        times=0;
    }
}
用6M晶振,timer1方式1,每2MS中断一次,现在两次到times=0;语句的时间差是1S,拍吧~哈哈

网友H:
re

    uchar times;
    if(times>=500)
    你是不是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呀?

楼主:
sorry

搞错了,为了简单往上贴的时候弄错的,是unsigned int times

网友E:
呵呵,不红不革命,不拍不成材...

不拍拍你你怎么会去动脑筋?
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I:
自动重载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