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数器的计数时间问题

楼主(2008-01-26):
   请问计数器能读到的二个数的时间间隔最小是多少?时钟周期为1us。

楼主:
这跟计数的初值设置有没关系?

  二个数的计数时间会不会和计数初值的设置有关?

网友A:
跟初始值没有关系

看你的CPU

网友B:
和晶振也有关,

网友:
时钟周期为1us

是不是应该就是1us呢?楼上说的和晶振有关,但他的时钟周期定了,就应该没有关系了吧

楼主:
我是用计数器去读一个方波的

  我用计数器去读一个方波,方波周期约为400us-500us,但我过了一秒才读到14个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