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08-01-26):
  大家好,小弟最近模仿《51单片机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实例精讲》一书做PCB电路。书上给的电路图我有点看不懂,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共阴极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问题:数码管的排电阻接的对吗?(我感觉好像排阻1-8脚不应该接VCC吧)。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再谢!

网友A:
CPU的P0口要接上拉

   CPU的P0口要接上拉,不然出不了高的。

网友B:
有这么接的

驱动芯片如果输出0,数码管段位熄灭,输出1的时候由VCC经过电阻给数码管供电,缺点是熄灭下很费电,最好采用共阳或者使用PNP三极管+限流电阻驱动数码管的段

楼主:
为什么驱动芯片如果输出0,数码管段位熄灭?

问为什么“驱动芯片如果输出0,数码管段位熄灭,输出1的时候由VCC经过电阻给数码管供电?”如果驱动芯片输出0,电流不就有VCC经电阻到数码管,然后就点亮了吗?

网友C:
哈哈~~~搞不明白为了movx指令就这样如此折腾,误人子弟呀~~~

网友D:
7407是OC门,没有高电平输出的.

网友C:
可以低电平驱动LED的~~~

网友E:
既然共阴

1、不需要7407
2、共阴怎么接?接到哪里?
3、不需要限流电阻,非典接法即可

网友F:
用共阳吧

比较方便

网友C:
哈哈~~~没看内容,必须用共阳极的~~~

网友G:
唉,正是浪费

浪费元件
浪费电
浪费钱财
浪费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