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16V8的问题,求救

楼主(2008-01-26):
GAL16V8
DESIGNED BY cai
1/26/2008
ADDR CODER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GND
B2 B3 B4 B5 B6 B7 B8 CS1 CS2 VCC

/CS1=/A1*B1+A1*/B1+/A2*B2+A2*/B2+/A3*B3+A3*/B3+/A4*B4+A4*/B4+/A5*B5+A5*/B5+/A6*B6+A6*/B6+/A7*B7+A7*/B7+/A8*B8+A8*/B8

DESCRIPTION
这是我的程序,其实就是想实现8位数字比较器,像74ls518那样,因为74ls518买不着,所以才这样做,可以编译软件老是提示B6是输出定义,咋回事呀?

网友A:
哈哈~~~腐败呀~~~菜农可怜的Cupl语言程序设计包

哈哈~~~GAL16V8有S,C,R三种定义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GND
B2 B3 B4 B5 B6 B7 B8 CS1 CS2 VCC

A1~B1,B2只能做输入

选P16V8S:乘积项为8,只能做一般门电路
B6,B7为输出,B3,B4,B5,B8,CS1,CS2为输出输入

选P16V8C:乘积项为7,一般门电路可三态控制
B3,CS2为输出,B4,B5,B6,B7,B8,CS1为输出输入

选P16V8R:乘积项为8,寄存器型
B1为时钟输入,B2为使能,B3,B4,B5,B6,B7,B8,CS1为输出输入

倒塌了~~~求助也不把CS2的公式列出~~~

从管脚定义应该这样设置:

1.选P16V8S: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GND
B2 B3 B4 B5 CS1 CS2 B6 B7 B8 VCC

2.选P16V8R: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GND
B2 CS1 B3 B4 B5 B6 B7 B8 CS2 VCC

建议用ABEL或CUPL编程~~~

用Protel 99 SE自带的CUPL比较方便~~~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793271

网友A:
哈哈~~~再搭送楼主一个干坏事的工具~~~

网友A:
74hc518.pld文件

Name        74HC518                                 ;
Partno                                              ;
Revision    1                                       ;
Date        3/12/02                                 ;
Designer    HotPower                                ;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
Assembly                                            ;
Location                                            ;
Device      g16v8s                                  ;
Format      j                                       ;

/** Inputs  **/
Pin[1..8]              =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Pin[9, 11..14, 17..19] =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Pin[10,20]             = [Gnd,Vcc];
/** Outputs **/
Pin[15,16]             = [CS1, CS2];
/** Logic Equations **/

//!CS1=!A1&B1#A1&!B1#!A2&B2#A2&!B2#!A3&B3#A3&!B3#!A4&B4#A4&!B4;
!CS1 = A1 $ B1
     # A2 $ B2
     # A3 $ B3
     # A4 $ B4;

//!CS2=!A5&B5#A5&!B5#!A6&B6#A6&!B6#!A7&B7#A7&!B7#!A8&B8#A8&!B8;
!CS2 = A5 $ B5
     # A6 $ B6
     # A7 $ B7
     # A8 $ B8;

网友A:
74hc518.rep文件

*******************************************************************************
                                    74HC518
*******************************************************************************

ADVANCED PLD    4.0 Serial# MW-67999999
Device          g16v8s  Library DLIB-h-36-9
Created         星期日 一月 27 02:12:23 2008
Name            74HC518
Partno
Revision        1
Date            3/12/02
Designer        HotPower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Assembly
Location

===============================================================================
                            Expanded Product Terms
===============================================================================

!CS1 =>
    !A1 & B1
  # A1 & !B1
  # !A2 & B2
  # A2 & !B2
  # !A3 & B3
  # A3 & !B3
  # !A4 & B4
  # A4 & !B4

!CS2 =>
    !A5 & B5
  # A5 & !B5
  # !A6 & B6
  # A6 & !B6
  # !A7 & B7
  # A7 & !B7
  # !A8 & B8
  # A8 & !B8

===============================================================================
                                 Symbol Table
===============================================================================

Pin Variable                                    Pterms   Max     Min
Pol   Name              Ext     Pin     Type     Used   Pterms  Level
--- --------            ---     ---     ----    ------  ------  -----

    A1                          1        V        -       -       -
    A2                          2        V        -       -       -
    A3                          3        V        -       -       -
    A4                          4        V        -       -       -
    A5                          5        V        -       -       -
    A6                          6        V        -       -       -
    A7                          7        V        -       -       -
    A8                          8        V        -       -       -
    B1                          9        V        -       -       -
    B2                          11       V        -       -       -
    B3                          12       V        -       -       -
    B4                          13       V        -       -       -
    B5                          14       V        -       -       -
    B6                          17       V        -       -       -
    B7                          18       V        -       -       -
    B8                          19       V        -       -       -
    CS1                         15       V        8       8       1
    CS2                         16       V        8       8       1
    Gnd                         10       V        -       -       -
    Vcc                         20       V        -       -       -

LEGEND    D : default variable         F : field      G : group
          I : intermediate variable    N : node       M : extended node
          U : undefined                V : variable   X : extended variable
          T : function

===============================================================================
                                   Fuse Plot
===============================================================================

Syn   02192 - Ac0   02193 x

Pin #19  02048  Pol x  02120  Ac1 -
 0000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03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06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09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12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16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19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22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8  02049  Pol x  02121  Ac1 -
 0025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28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3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35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38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41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44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48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7  02050  Pol x  02122  Ac1 -
 0051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54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57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60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64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67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70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73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6  02051  Pol x  02123  Ac1 x
 00768 -------------x----x-------------
 00800 ------------x------x------------
 00832 --------------x--x--------------
 00864 ---------------xx---------------
 00896 ----------x----------x----------
 00928 -----------x--------x-----------
 00960 ------x------------------x------
 00992 -------x----------------x-------
Pin #15  02052  Pol x  02124  Ac1 x
 01024 ---x------------------------x---
 01056 --x--------------------------x--
 01088 -x----------------------------x-
 01120 x------------------------------x
 01152 -----x--------------------x-----
 01184 ----x----------------------x----
 01216 ---------x------------x---------
 01248 --------x--------------x--------
Pin #14  02053  Pol x  02125  Ac1 -
 0128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31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34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37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40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44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47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50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3  02054  Pol x  02126  Ac1 -
 0153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56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0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3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6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9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72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76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2  02055  Pol x  02127  Ac1 -
 0179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82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85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88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9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95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98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201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LEGEND    X : fuse not blown
          - : fuse blown

===============================================================================
                                 Chip Diagram
===============================================================================

                               ______________
                              |   74HC518    |
                       A1 x---|1           20|---x Vcc
                       A2 x---|2           19|---x B8
                       A3 x---|3           18|---x B7
                       A4 x---|4           17|---x B6
                       A5 x---|5           16|---x CS2
                       A6 x---|6           15|---x CS1
                       A7 x---|7           14|---x B5
                       A8 x---|8           13|---x B4
                       B1 x---|9           12|---x B3
                      Gnd x---|10          11|---x B2
                              |______________|

网友A:
74hc518.jed文件

ADVANCED PLD    4.0  Serial# MW-67999999
Device          g16v8s  Library DLIB-h-36-9
Created         星期日 一月 27 02:12:23 2008
Name            74HC518
Partno
Revision        1
Date            3/12/02
Designer        HotPower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Assembly
Location
*QP20
*QF2194
*G0
*F0
*L00768 11111111111110111101111111111111
*L00800 11111111111101111110111111111111
*L00832 11111111111111011011111111111111
*L00864 11111111111111100111111111111111
*L00896 11111111110111111111101111111111
*L00928 11111111111011111111011111111111
*L00960 11111101111111111111111110111111
*L00992 11111110111111111111111101111111
*L01024 11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1
*L01056 1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
*L01088 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
*L01120 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L01152 11111011111111111111111111011111
*L01184 11110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11
*L01216 11111111101111111111110111111111
*L01248 11111111011111111111111011111111
*L02112 00000000111001111111111111111111
*L021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2176 111111111111111110
*C44A4
*FCCB

网友A:
看图识字~~~附74hc518.rar压缩包~~~

网友B:
HotPower是个活雷锋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大好人。
嘿嘿,俺了蛮喜欢GAL芯片的。俺以前用ABEL4.0,后改用与Windows环境兼容的Lattic的Level环境做开发了。

网友C: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玩GAL

LZ的问题和GAL没有关系,原因是数字逻辑没有学好。

网友A:
哈哈~~~15年前玩的,现在练习练习看看忘了没~~~

网友A:
哈哈~~~平常人这次大错了~~~不了解GAL就定义不了管脚~~~

网友C:
哈哈,大叔教导的在理,俺是15年不玩全忘光了

惭愧

网友D:
谢谢,hotpower

但是不知道我的设置还是啥地方有问题,总是生成不了。jed,郁闷

网友A:
哈哈~~~他的管脚定义顺序有问题~~~楼上的改其他软件吧~~~

FM太烂~~~

网友A:
倒塌了~~~楼主也不报告测试结果...雷锋是不好当呀...他常被

网友E:
hotpower:

真实 GAL16v8 似乎不可以,你把附图红框里的钩取掉是否可以编译?

网友E:
在小规模可编程器件方面有比GAL性价比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