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红外遥控电路

楼主(2008-01-26):
   现有一设备要用遥控控制,要求如下:

   1、按键盘为5路
   2、发射距离为10米左右
   3、与单片机接口方便。
   4、成本控制在20元以下。

    遥控准备用现成的,外观没有特别的要求。主要是耐用,功耗低。

    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最好能说出具体型号和在哪购卖。

    谢谢。。。

网友A:
成本控制在20元以下。

这个太容易了,减一半完全没问题,再加单片机也就差不多了,你要多少?

网友B:
绝对没有问题

卖现成的绰绰有余

网友C:
到家电维修配件市场找电视机遥控器最合适了

楼主:
能不能提供购货渠道

现在不确定数量多少,只是做样机,合适的话会批量。

电视遥控不行,按键太多了,体积也大了点。风扇上的遥控比较合适。

对了,要8路的,说错了。

网友A:
我就有现成的

网友D:
我刚作完一批8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