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多少?

楼主(2008-01-27):
大家都说自己是低功耗,差距到底多少?
数据说话:

msp430f149  正常运行电流  1 MHz 2.2 V 典型280uA 最大350uA
                          1 MHz 3 V   典型420uA 最大560uA
            睡眠模式电流  2.2V +25°C  典型0.1uA 最大0.5 μA
                          3.0V +25°C  典型0.1uA 最大0.5μA
            IO口泄漏电流  50nA
            睡眠唤醒速度  6uS

PIC18LF4520   正常运行电流  2.0V 1MIPS 典型0.8mA 最大:2.0mA
                            3V 1MIPS 典型1.3mA 最大:2.6mA
                            5.5V 1MIPS 典型2.5mA 最大:5.0mA
(说明:运行于FOsc = 4M,RC_RUN mode)

              睡眠模式电流   3.0V +25°C  典型0.03uA 最大1.5 μA
                             2.0V +25°C  典型0.02uA 最大1.0 μA
              IO口泄漏电流   1uA
              睡眠唤醒速度   ?

ATmega164P   正常运行电流   2V 1MHZ 典型400uA 最大:500uA
             睡眠模式电流   3.0V +25°C  典型0.2uA 最大2 μA
             IO口泄漏电流   1uA
             睡眠唤醒速度   ?

可以看出,无论是PIC的那瓦技术,还是atmel的picoPower技术,在低功耗上都无法和msp430相提并论.

PIC的那瓦技术在睡眠模式性能和msp430相当,运行模式效能差一些,
atmel的picoPower技术运行模式性能不错,睡眠模式性能达不到msp430和PIC的水平.

msp430F149还是比较老的型号,据说新型号更厉害,由此可知msp430大力宣传自己是超低功耗,还是有底气的.

网友A:
不错,LZ的功课做得不错,但你漏掉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代

如果你能再把代码执行的效率考虑进去,那么你的比较就会更完美了。

代码执行的效率就是执行一个同样的任务所消费的功率。

举个例子:产品A和产品B在相同电压和时钟频率下,A运行耗电1mA,B运行耗电1.5mA,执行同样的任务,A需要2秒钟,B需要1秒钟;那么B的代码执行效率较高,功耗较低。

网友B:
平经理说的对

那是 干多少活/吃多少饭 的关系

网友C:
既然说到“代码效率”,那么这3者的代码效率相差多少?

网友D:
最好编程测试

分IO操作类和运算类分别测试,代码各自优化。

网友E:
坐下听课

网友F:
atmel的picoPower俺没用过

但PIC和MSP俺都用过做低功耗产品,说说我自己的体会:

1:如果是MCU被动唤醒的产品,也就是例如按个什么键,MCU唤醒,然后工作,然后再睡觉,这样的产品,用PIC和MSP430做的话,功耗基本差不多,但MSP430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BOD,MSP430的BOD功耗很低,但PIC相对就比较高了~~,这两个CHIP的WDT功耗差不多,都可以做到很低了。

2:MSP430的功耗典型值还不错,但随着工作温度的变化,其电流消耗增加的比较厉害,很多时候都基本达到它的最大值了,但PIC这点做的比较好,一般随着环境温度变化,他的电流消耗变化比较小,很多时候,还都在典型值附近。

3:MSP430的IO在ESD表现上远不如PIC,俺个人的非官方测试中感觉,MSP430的ESD性能比较逊色,而且MSP430被ESD后,很容易形成电流消耗明显增大的现象

4:如果MCU通过外部的32K晶体定时唤醒,然后工作,然后睡觉,然后再定时唤醒,因为PIC没有类似MSP430那样的OSC处理,所以,PIC的一般都是挂在TIME2上形成,功耗大约要比MSP430高1~2UA,这可能是PIC没有专门针对这个做设计的原因。
5:MSP430代码效率其实很低,虽然它有可能是一条指令,但执行的周期往往都是多机器周期的,个人感觉在代码执行上,MSP430比PIC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尚有不如

俺个人的选择,如果做低功耗产品,俺一般还是选择MSP430,主要看中了低功耗的BOD,WDT,能把BOD做的那么低的MCU,俺还没遇到,如果PIC哪天把BOD也做到那么低的功耗,我就用PIC的做 ……

楼主:
代码效率问题

msp430和pic比,效率应该稍微好一些。毕竟是16位,运算效能高啊.

两者寄存器操作都是1个指令周期,这种指令占据了程序的很大一部分。

msp430提供的寻址模式多,但牵涉到存储器操作的大约为3或4个指令周期。

PIC存储器操作指令周期小,只有一个指令周期,但是必须通过W寄存器,颠来倒去,比430稍微高一点,但差别不大.

对avr指令不了解,欢迎大家,说说avr的指令周期。

网友E:
引用

“有些需要使用中才能体会出来,有些东西还是让事实说话比较好”

网友G:
picoAVR的BOD休眠的时候是关闭的。

在内部RC OSC震荡的时候,唤醒也是延迟6clk。
总的来说,比MSP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被动唤醒的话,用台湾芯片也差不多的。比如遥控器。

楼主:
对7楼所说,基本赞同

对7楼所说,基本赞同。

“2:MSP430的功耗典型值还不错,但随着工作温度的变化,其电流消耗增加的比较厉害,很多时候都基本达到它的最大值了,但PIC这点做的比较好,一般随着环境温度变化,他的电流消耗变化比较小,很多时候,还都在典型值附近。”

但从手册上看,pic的典型值和最大值的差距好像更大一些啊?

网友F:
PIC的最大值是我见过标的最离谱的MCU

呵呵,MCP往往把他的最大值标的比典型值多出很多,但MCU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基本都在典型值附近,波动很小,呵呵,个人理解为MCP对参数的说明做了更大保留余量

以上发言基本是本人为MCP做的免费广告,广告真实性不予保证,本人不承担任何道义的/非道义的、法律的/非法律的责任。

楼主:
pic的稳定性口碑一直还是不错的

pic的稳定性口碑一直还是不错的

网友H:
要求低功耗用430,稳定用PIC

可能430的价格比PIC要高点

网友H:
还有C8051,没用过

网友F:
低功耗MCU的选择

4位机:TENX、EM、EPSON
8位机:MSP430、PIC、picoPower、NEC(LX3)
听说MAXIM最近也推出一个系列是针对低功耗的,但一直没有定型。

楼主:
430是16位的

430是16位的

网友F:
写错了,16BIT的

网友I:
7楼高论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