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仿真器和编程器的区别

楼主(2008-01-27):
请问仿真器是不是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也能控制芯片的单步运行程序,而编程器就只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不能控制芯片的运行呢?

网友A:
一般的仿真器不可以编程吧。。。

网友B:
看功能介绍。没有严格的标准定义的……

网友C:
编程器实际是写入器,楼主理解应该没错~~~

楼主:
to hotpower

那仿真器也能写入程序吗?

网友C:
要具体看

楼主:
to hotpower

请问串口调试工具也能代替编程器对芯片写程序吗?

网友D:
偶嘀干法

以某些ARM目标板为例,通过仿真器,我们能够将目标代码下载到板载的RAM中,然后运行。

这些目标代码可以是具备对板载Flash或片上Flash的编程功能的代码,而且它还能够和仿真器、串口甚至是USB口进行通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监控程序。

这样,通过约定的协议,上位机软件可以将要写入Flash的代码(真正的目标程序)传送给监控程序,由监控程序写入。

在这点上,仿真器好象也具备了编程器的功能。

不过,在我看来,编程器主要是负责烧写程序的,仿真器主要负责调试。前面这个例子只是仿真器的一个变通但还算有效的应用。

楼主:
感谢 JOHN_light 的解答

网友E:
那就得看是什么仿真器了

很多仿真器并不是真正的仿真器,叫做调试器还差不多,但它却偏偏可以实现“烧写”的功能:-)

网友F:
哈哈,楼上要问的区别就跟多种多样的交通工具差不多

上班去,有人用小汔车,有人用摩托车,有人挤公交车,有人走过去,各取所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