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MSC1210Y5的ISP问题

楼主(2008-01-29):
1.它的ISP电路是否要DTR,RTS控制???
  ALE=1,PSEN=0,RESET=0,1
  那么是否ALE悬空,RTS->PSEN,DTR->RESET???
  想证实一下.
2.这个电路可以在Keil下调试带下载程序吗???
  想证实一下.
3.有人用过IAR环境吗???
  这个环境用什么电路调试和下载程序???

先谢谢了!!!菜农先在此礼拜一下~~~

楼主:
好东东~~~可惜是个51的核,有些郁闷~~~

刚搭了个IAR的C++框架,但发愁如何像Keil一样硬件仿真~~~

楼主:
倒塌了~~~回不了短信.谢谢edanzg,资料我都下了~~~

想用IAR的C++,发愁如何debug~~~

网友A:
看资料

看资料,只需要串口的2、3、5脚就可以了,但我的总是下载不了程序,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显示版本号,通讯应该没问题了,求助两位高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楼主:
Keil例程很多,但IAR的很少~~~

网友B:
你不是不用硬件仿真的吗?

呵呵,SIM得了……

楼主:
哈哈~~~俺用IAR的C++就是想断掉硬件仿真的念头~~~

不过万一硬件有问题俺好用Keil看看~~~

网友A:
大叔,对我提的问题了解吗?

楼主:
ISP自动控制一般肯定要用RTS,DTR信号

虽然俺不太明白,但很多ARM,MCU都是这样才能ISP的.

因为它们知道要控制ISP和RESET这2个最重要的信号,任何ISP都跑不了这个~~~

楼主:
倒塌了~~~1280个字节的SRAM能干什么???ARM的核该多好~~~

和盖楼一样~~~地基不好,铺金都白搭~~~郁闷之中~~~

网友C:
咦?老Hot不是说再也不玩51了吗???

难道看上了它的24bitADC?

楼主:
自己顶一下~~~继续求助~~~

IAR的C++看来用不成了~~~倒塌,至少要4KB的SRAM~~~

老老实实用Keil吧...郁闷之中...

网友A:
求助

大叔,你的意思是RTS直接和PSEN连接,DTR直接和RESET连接吗?不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吗?俺是菜鸟,第一次用ISP。但是我用示波器怎么看不到RTS和DTR的波形,都是0呢?先谢谢了

网友D:
怎么不看看手册、应用笔记……应该有说明的吧?

网友A:
to 楼上

看了,资料说只要2、3、5就够了,可是我的却无法下载程序,我才向改一下硬件电路。

楼主:
232电平和TTL电平肯定要转换的

楼主:
顶一下,看来是用的人不多~~~

网友A:
大叔

大叔,我有232电平转换(不够转换4、7脚),我就是没有用其它的管脚,我的电路板已出来,改硬件电路比较麻烦,我想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大叔

大叔,我更改电路后(根据你说的改的),但还是无法下载,谢谢了,我更换1210后,情况同样,求助

网友A:
谢谢

谢谢,大叔,已经可以下载程序了,不过感觉这个片子的资料太少

楼主:
如何实现的???俺还未实战~~~

楼主:
ISP实际可参考LPCARM的自动ISP电路

当然要注意51的复位是高电平.

MSC1210的数据手册中的EVM板里有类似的ISP电路.

楼主:
51时应该换成SP813L,注意Q1实际就是电子开关

网友E(2008-03-11):
re

晕,就是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F:
问下,MSC1210要多少米啊?想用下...

楼主:
郁闷之中~~~zhuimeng08为何不告诉如何实现的???

俺确实不想玩51这玩意...不过今天有人说板子画好了让俺提意见...

实在倒塌~~~那个教授先生说他搞过(很成熟)要试试俺...我晕呀!!!

板子简直就是教科书上抄的~~~实在是倒塌...

要帖出来真要笑掉大牙了...

网友A:
大叔

大叔,不好意思,我可能没说清楚,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办法接的电路,我感觉1210对晶振、电源要求比较高,我没加复位电路,直接通过串口复位的

网友G(2012-11-08):
请问高手MSC1210下载详细的串口电路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