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P1口模拟SPI通信问题。

楼主(2008-01-29):
51单片机P1口软件模拟SPI与SPI器件通信,我把程序直接写到STC单片机上能与SPI器件通信,可是相同的程序我用WAVE K51S仿真器,与SPI器件通信就不正常了,不知为何?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仿真器仿真专用模块时有失真现象

到了后期直接下载程序测试功能就行了。
仿真器在前期硬件调试时最有用,不要依赖仿真器搞开发。

网友B: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

要在原有的硬件基础增加点功能,为了方便于是飞来好多线(包括电容,元器件等)。大致功能是做出来了,可是取数的结果一段时间正常,过几天就误差大了。
弄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出原因。最后自信了一下,把这些重新排成板子来做(当时有点心虚呀),结果一切都正常(现场运行了1年多也没遇到问题)。
嘿嘿,有点糊涂,借这个帖子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C:
不然怎么叫(仿)真呢

特别是软件仿真

网友D:
4楼的问题

可能是接触不好或者元件变质所致

网友B:
re gyt

谢谢你。
元器件肯定没问题,我估计是一大堆飞线接触的原因,但是我记得查了好长时间呀。反正现在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一大堆飞线,

确实很难查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