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哥有比较好的 PIC 的反汇编软件?

楼主(2008-01-29):
前任工程师只留下.hex文件,没有源程序,刚到公司不久,接收别人留下来的项目,调试中出现较多问题,IC用的是 PIC16F72。想看看反汇编程序,查找原因。

网友A:
MPLAB就可以

还有一款软件 ic-prog 也不错

楼主:
谢谢,我试试MPLAB!

网友B:
这样的工程太没有职业道德了。。鄙视

这样的工程太没有职业道德了。。鄙视

网友C: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吧?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D:
太奇怪了吧

网友E:
一般找反汇编工具的都是类似的理由

不过实际情况如何....

网友F:
实际情况就是正儿八经的开发的话不可能没有源程序

否则公子都拿不到,就别说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