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地线

楼主(2008-01-29):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这是各种资料都强调的。
今天看了一下珠海炬力的ATT7022A的厂家应用资料,里面特地强调:

数字地,模拟地不要分开,更不要在二者之间接电感,磁珠等,应该就近接大面积地,保证地的低阻抗。

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A:
可能是他的模拟地有些东西要依赖数字地

所以强调不要隔开
呵呵,瞎猜

网友B:
因为芯片里连接了,如果多个地之间阻抗大,则会导致地电

对于处于模数集合点的IC一定要特别注意:尽量降低地之间的阻抗,在IC处集中一点接地!

楼主:
3楼是不是这个意思

3楼是不是这个意思:

ATT7022A无非是一个dsp算法电路加一个高精度的ADC,最终里面的电路地的连接还是分开的,但是因为厂家已经在IC里面分开了,外面在分开反而是画蛇添足,增大接地电阻了.

网友B:
不是的,是因为里面有连接,当有不愿电流从里面过

楼主:
里面就是直接连接的?

里面就是直接连接的?没有分开?

到底是分开好,还是不分开好呢?

网友C:
个人一直就是用一块大地

从不管数字模拟,以前吃了地隔离,磁珠的亏。

楼主:
真是奇怪啊

"对于处于模数集合点的IC一定要特别注意:尽量降低地之间的阻抗,在IC处集中一点接地!"

但是珠海炬力的资料要求:"就近接大面积地",不是要求"在IC处集中一点接地啊".

真是奇怪啊!

7楼说说,吃了地隔离,磁珠地什么亏????

网友D:
我是这么看的

芯片内部模拟、数字地是相连的,
当你外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假如两地之间存在压差,则压差产生的电流会全部通过芯片内部,无形中导致芯片产生更大的热耗,对芯片也会造成损伤。

楼主:
要是这样,那这个芯片还分模拟地和数字的干吗?

要是这样,那这个芯片还分模拟地和数字的干吗?

网友B:
LS分析是对的,但考虑的不是热耗,而是噪声问题

不同电路间必然产生地电流压差,如果不能消除,就会出来叽哩咕噜乱七八糟的噪声(数字电路的包络声)

网友E:
3楼是高手

说得很对

网友:
关键是减少串扰。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走。AD处单点接地。

网友D:
最直接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找器件厂商问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保持等电位才是根本目的!除非两边有隔离器件

千万不要隔离所谓的数字地和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