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怎么听说**430的广告

楼主(2008-01-2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不能破的,

网友B:
除非是毁灭性的破坏

否则没有不能**的

网友C:
2xxx系列 好像是真的

熔丝烧断后没有秘密,是度不出来的,2系列的还会将芯片的程序擦除

网友D:
BSL不就类似一种**工具吗?

楼主:
BSL需要口令吧,如果中断向量都设上的话

 要穷举几乎不可能哦。

网友E:
**没有不可能的

值不值得破解这个很重要

网友D:
熔丝烧断后,BSL照样可以下代码

网友F:
解密公司无所不能

网友G:
肯定可以的,看代价而已……

网友H:
没有不能解密的东西,代价不同罢了。

网友C:
那就是说没有可以保密的CPU了????????

网友B:
LS正解

哈哈哈哈哈

网友I:
只能难破,没有不能**的

以前这里有个帖子,专门研究破解的一个博士论文。融化壳子用显微镜读rom

网友J:
一种比较难**的方法

采用外挂EEPROM的方式加密,再用滚动码对程序加密,破解起来很困难的。

网友C:
看来真的是有¥能使磨推鬼啊

网友H:
给你说一个简单到极点的证明: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网友K:
没有绝对的不能**

只有绝对的没有价值破解

楼主:
晕,大家别钻牛角尖啊

 我所说的不能**就是指在不破坏芯片的情况下不能**就可以了,要是真用上开盖显微镜看那说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不破坏芯片的情况下430能否被**?

网友C:
坐下来好好听听

最近在做430的项目

网友L:
没有**不了的东西,即使不破坏芯片

解密公司都是先买来芯片作样本把信号都研究透了,再来动手解你的密。这样一找到解密法,就能解这种型号的所有 IC,不会有合不合算的问题。

所以指望解密者因为成本高而不来解你的密,是靠不住的。

网友M:

可能和破解难度,使用多少还是有点关系

网友F:
问问解密公司就知道

网友N:
都乱说话。

告诉你,不能**。

网友O:
类人猿他弟---狒狒,你们做什么远古的工具啊

关于盗版和克隆也要辩证看,劳动作品被解析复制是很悲伤,但如果作品竟然没人去解析跟进,那才是最悲哀得!因为厂家商家都不看好啊!软硬件弄点技巧去干扰一下远洋盗版的宵小们思维就够了,真正的“大家”不屑干这**鸣狗盗的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