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EEPROM(24C02之类)写坏后......

楼主(2008-01-29):
如果EEPROM(24C02之类)写坏后

1:如果就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用其他位置会不会受影响?

2:如果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再写入数据(如0x55), 之后再读,会读到什么数据?  0xff还是0x00?

网友A:
天知道~~~俺还没做过写坏的实验~~~

网友B:
既然坏了肯定就是读出来不一样或时好时坏啦

因此再“”也没一点意义了,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索引或用别的办法判断

第一个问题:
1:如果就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用其他位置会不会受影响?
--一般不会受影响,除非器件整体坏了

2:如果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再写入数据(如0x55), 之后再读,会读到什么数据?  0xff还是0x00?
-- 没意义

网友C:
我曾经对新的AT24C512做过寿命测试

方法是在相邻的十个字节中反复写入{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和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每写一遍就读回校验,校验不过就停止写入。

测了十个片子,最后测得AT24C512的寿命稳定超过两百万次。

不过,我没有在失效后读回那些单元到底最终保存了什么。

网友D:
~~

1:如果就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用其他位置会不会受影响?
--一般不会受影响,除非器件整体坏了,但一般离整体报废也不远了,除非你写程序是对着某个地址一直写,

2:如果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再写入数据(如0x55), 之后再读,会读到什么数据?  0xff还是0x00?
-- 没意义

如果是临界状态,那就是时好时坏,所以是什么值天知道。
如果是过了临界状态,那么写是不会被执行的,那么里面的数据就是OVER前的最后一次数据

网友E:
赶快换掉

网友F:
看失效模式

EEP的实效在于悬浮栅保存的电荷不足以让比较器判断0、1。

楼主:
本人最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

2:如果某一单元坏(如:0x01处),再写入数据(如0x55), 之后再读,会读到什么数据?  0xff还是0x00?

只要有人告诉我读回的肯定不是写进去的,我就放心了

网友D:
那你肯定放心不了的……

完全失效前有个临界状态,在临界状态下,可能能写进去,也可能没写进去,

网友G:
预先计算寿命,加降额处理

设计数据结构,在后面加上CRC校验

楼主:
用这个24目的不是存数据

再问yewuyi

    过了临界状态后,是不是肯定写不进,也读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