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库文件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1-30):
C语言中库文件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单片机中的C)
1、库文件的代码是无需编译而可直接被单片机执行吗?

2、库文件的产生源于是不是不想让人知道源代码?

3、库文件包含很多函数,是不是只有用到的函数代码才会被编译连接到目标文件?

4、如果第3个问题为真,则库文件的结构是如何构成的?编译器如何找到函数的入口地址?全域扫描?
    (不好意思,编译原理没学过)

网友A:
我来回答

1:通过头文件来处理的,编译时若找不到定义,就会自动到库文件中去找,会不会编译就不知道(可能不会)
2:不让人知道只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为了方便维护(不用自己去管它),防止人为错误
3:对了,只会连接用到的程序
4:这个可能要问写统编译器的人了。。。

网友B:
瞎说说

1、库文件中的是目标代码。无需编译,但是要和应用代码链接在一起。
2、3、同意二楼
4、主要是通过符号表。符号表包括符号的类型、地址等信息。函数名和变量名都是符号。

网友C:
打个比方

库文件就象盖房子的材料,有库时,你就有了很多预制件,盖房就象搭积本一样简单,而没有库文件时,你得从头做起,自已挖士,自己烧砖,自己浇灌混凝土。
哈哈,这年头,用C语言搞开发,很大程度就是看中它的库函数带来的便利性。

网友D:
我想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库文件的作用,

但是我看的书都没有不知道高手有没有,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库文件

网友E:
自己去看帮助!!!

网上核很多书上也都有详细说明的,自己去找!

网友F:
想看源码,去找开源编译器呀

网友G:
一般都不会提供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