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算机电源要不要换

楼主(2008-01-30):
台式机启动的时候电源声音很大,启动以后声音就很小了!

网友A:
应该是cpu风扇的声音 正常的

网友B:
应该是CPU风扇的质量问题

网友C:
拆下风扇加润滑油

网友A:
也不一定是CPU风扇的质量问题,是有些主板的风扇是智能的

能自动调节

刚启动的时候转得很快,启动以后就慢下来,cpu温度高的时候就转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