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汽车行驶记录器用什么MCU+Flash比较好?

楼主(2008-01-30):
   突然被领导问到这个问题,好久没有搞单片机了,远远落后于时代了T_T。
  另外一个小组在搞这个东西。他们原来用的是89c55+ram+电池的方式,觉得成本太高了,功能也不怎么样。现在有点规模了,想换套方案,改用Flash,加大容量(几兆左右即可,价格越低越好),减少MCU的价格或持平,增加性能。输出是采用USB host的方式写U盘,所以最好能有带USB Host,或者有廉价的USB Host芯片。
  请大家推荐一下,我好向领导交差。最后还要指望不要把这差事摊到我头上,我现在忙死了。

网友A:
不要用FLASH,写次数不足

用铁电存储器,写入速度快且无写次数限制。铁电存储器有车载级的,MCU根据需要的资源选择,现在高可靠的也很多。

网友B:
真要符合规范,那么可选的方案真不多……

网友C:
这东西,本身就不该这么计较成本

网友D:
铁电已经落伍了

铁电已经落伍了,现在的MCU速度贼快,而铁电的速度......

网友E:
记得8051的速度都跑不过铁电。

铁电直接做RAM用。刚查了是70ns无写等待

楼主:
铁电主要是成本的问题

  成本还是要计较一下的,觉得铁电可能还是要贵些。
  主要是不了解现在的市场行情了。我想NAND的Flash是比较合适的,唯一的问题的掉电的那一瞬间,怕设计不好的话会丢数据,而往往这一瞬间的数据又是很重要的。至于写次数的问题,现在的Flash应该能到1万次以上吧?而且其实数据量也不大,一页一页的写,可以写好长时间。
  看领导的意思好像是想往高级点整,估计还想连LCD,GPS之类的东西,所以对MCU的选择要留些余地。
  我先看看PICF18的资料,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网友B:
电源上并个大电容吧,怕掉电的话。

网友F:
哈哈,您要的这东西“电子报”上有报道过的

1、单片机:选uPSD单片机来做,扩展性强,程序空间大
2、Flash:选AT公司的DataFlash,2片45DB161或1片45DB321均可
3、USBHost选沁恒的CH375的专用U盘模块,读写U盘超简单
4、电源部分用备电电池或法拉电容作好掉电保护设计
哈哈,多跟领导申请点研发经费,到咱WWW.21IC的“创业|外包|承接”版块找分包方,包证楼主活得不累,还有时间来灌水。

楼主:
多谢楼上提供的信息

  我先去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