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怎么全是乱码,请教下

楼主(2008-01-31):
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怎么全是乱码,居然还能烧烧录,
正常的HEX文件应该是:

数据长度 + 地址 + 数据类型 + 数据 + 校验和

乱码如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用什么编辑软件打开的啊

楼主:
记事本, 我同样用记事本打开其他的HEX文件都是对的

记事本, 我同样用记事本打开其他的HEX文件都是对的
都是标准的格式,很怪了,我人品没问题啊.

网友A:
用UltraEdit打开看看啊

网友B:
人品问题。。。

楼主:
大伙帮俺看下,我把文件传上来

这个文件是SUN OS下的编译器产生的HEX文件,用来烧写FUJITSU
的MCU.
我用记事本, WINHEX, ULTRAEDIT打开,他都是乱码, 真搞不懂
怎么能拿他来烧FLASH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31144019539.rar

楼主:
我极其怀疑他是一种BIN格式

我极其怀疑他是一种BIN格式,但在SUN下怎么都有了个HEX的后缀
是编译器这么干的吗

网友C:
是二进制的,hex是十六进制的意思(和二进制有什么不同?

严格说起来intel的hex格式才是名不副实的……
sun也没必要看intel的脸色,呵呵

楼主:
请教mohanwei

我确认了下, SUN编译器产生的这个类似BIN格式的HEX文件大小
比正常的BIN文件多了若干个字节,基本上每1KB,多出一个字节
SUN的HEX和BIN的区别在那里啊

有没有motorola s 转到sun的HEX的方法, 或者bin转到sun hex
的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