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紧急求助

楼主(2008-01-31):
很多书上写单片机外接按键,都是4*4的键盘,这样用P1口就可以了,如果我现在想做4*5或者6*6的键盘,不想外扩I/O,只用本身的P1口和P2口可不可以实现阿?

望高人指点,小弟十分着急……

网友A:
可以,只要端口够,P1,P2可以做到8*8的,

楼主:
谢谢

谢谢谢谢,那我心理就有点底了,毕竟**长征迈出第一步了……

网友A:
不客气,我也是菜鸟一只,

网友B:
可以啊

照样做就行

网友C:
只要IO口够用就行

网友D:
在P1口加一个锁存器就可以做到8*8阵列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