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程序下载出错

楼主(2008-02-01):
各位大侠,我在用并口往ATMEL AT89S51上写程序时,刚刚写进去过的程序在第二次的是后报错,以后在不能写了,在写的过程中提示写程序出错.几小时前能写进去的程序也不能写进去了.我换了块另外的板子(不同功能的板子,只有CPU也是89S51),能写部分程序进去,但有些程序也不能写进去.以前能写进去的程序也不能写进去了.我测试了CPU电源,晶振都是好的.但拿到公司去什么程序都能写进去,但是在家换快扳子的话,某些程序一直也能写进去,应该电脑和下载线没有问题撒.这个是什么原因.救急啊

网友A:
下载线和下载程序选的合适配套吗?并口模式呢?

楼主:
哪个肯定是配套的啊

这个线这个板子   我反复下进去的程序  不止100次啊
我想现在唯一的可能是我的电脑上的问题     要不是系统  都是我电脑的并口有问题了
等到明天我把电脑重装一次    再不好的话  我都买电脑了    便宜买哈
S1000

楼主:
看来21上热心肠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B:
呵呵,可能你太急了,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是通过ISP写的还是通过并口编程器写呢?并口线质量不好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不会选择OTP一次买卖吧~~~

网友D:
呵呵,可能是你把下栽线里的几根线搞断了.

你是把下载线带到公司去什么程序都能写进去
还是把扳子带到公司去什么程序都能写进去.
如果是后者 ,
呵呵,可能是你把下栽线里的几根线搞断了.或者是做的不好.
这很正常啊,你能保证以前是好的,现在就不会坏啊 .
如果是前者.
电脑有问题啊!

楼主:
txh353012的分析

txh353012的分析和我的分析是一样的  .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是扳子和线都带到公司去下了.到了公司都能下 .在家不能下.天冷  人懒了   开始没有想  开线

不过问题还是解决了 :
下午我在公司下程序的时候也不能下了   .   我把线  弄开了看了   2根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