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LCXX系列的ACK问题

楼主(2008-02-02):
ck, AC
各位大虾,我想对24LCXX系列进行读操作时不读ACK,跳过可以吗?

网友A:
re

可以, 三星44b0的demo程序就是延时跳过去了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最好不这么做

楼主:
楼上的大虾,我不读ACK的想法是,如果ACK不响应的话程序就要死机了吗,或者重新启动了。

网友B:
几年前我试过,当MCU指令速度太快(相对24LC)时,读写数据

楼主:
如果加上延时的话,我就进行读操作,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