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介绍几款常见的8-10位A-D转换芯片带I2C接口

楼主(2008-02-03):
转换速度不用考虑,工作单电压5V,输入1-2通道模拟量,模拟量最好是电流型的电压型也可以,在这里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带串口,IIC的我有

IIC还没有串口简单的,带串口的我有,IIC的也有,不过速度大概在10K左右!

网友B:
avr的芯片本身就有iic和10位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