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式和双列直插式的问题

楼主(2008-02-04):
关于贴片式和双列直插式的问题?、
 我想知道PCB里使用哪种比较好
不是说贴片的具有很小的EMC吗?
那和双列直插式的比是不是好些啊

网友A:
贴片

EMC这块不知道,但是贴片明显好于直插

1、面积小,有些时候必须要使用贴片才能做到足够小;
2、走线容易
3、地平面容易完整
4、拆卸维修方便,使用dip容易把焊盘中间的过孔去掉;

网友B:
贴片是趋势,但批量生产时要求有贴片机:-)

网友C:
注意下,固化程序的问题

网友D:
现在基本都有ISP什么的

DOWN代码不是问题。

俺们基本是能SMT就是SMT,DIP只有一些功率器件才用,俺们对板面积要求比较高,即使在当年没有自动贴片机的时候,也都是尽量使用贴片器件

网友E:
现在大多数都用贴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