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可能是在探棒上做**吧

楼主(2008-02-07):
数字三用表实现自动量程早已不是技术,现在要求实现自动功能,则至少数字表接电压测电压接电阻测电阻,如果是有源的(有电)还把电压电流(测电流要求无损测量,不得以破坏式的短路的低采样电阻短路人家近似理想的恒压源)内阻一起测量出来。国内国外有研制的吗?大家觉得有市场吗?为什么提这个几乎是“傻瓜需求”,因为目前国内国外三用表都是被动式保护,如果你把表放电流档接220V交流或者充满电的12V蓄电池试试,不烧保险就烧软你的表笔线----因为这些保护都是被动的 ,保险机制是被动去应对用户的无理手!如果采用自动功能就根本没有保护措施,其本身就支持“各种属于刻意破坏的孩子式顽皮”!实际上仪表本身就没有独立的电流档电压档电阻档以及交直流转换档,更没有量程之说:犹如这样广告词:“只要你把两只笔指点一下你心中就有数了”,这样的表还采用“受激发自动开机和动态关机(连续10秒不测量再延时5秒自动关机技术一直使用永不关机)即连电源开关都不设,是用前不设置,用完不收拾的“懒人真傻表”! 该帖子还挂在电测于仪表板,属于典型磨洋工赚革命工分一搞多投勾当哈:)))))

网友A:
至少觉得现在生产不出符合要求的仪表

或者能生产出功能达到的,但是体积、重量是问题。

先说不好实现吧:
1.所测量点有电,你怎么知道该用电压档还是电流档,当然先用电压档,后用电流档,关键是有时不能确定是否是直接测量的电源两点(以为是智能表,不需要知道),这样的话试着测电流是很危险的
2.想要采样电流就得使用小电阻采样,然后加矫正,达不到所说的不能使用小电阻采样,由于有直流不能使用交流互感器。也许有可以使用测量磁场的方式测量电流,但是容易受环境干扰

接下来说体积、重量的问题:
1.按LZ所提,测量电流的采样部分得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是否接入(IGBT、可控硅不行),按20A满量程,得用60A容量的继电器,还有其他的测量的转换,控制转化所需电流较大
2.书接上回,既然控制转换所需电流较大,那也不能使用一般的干电池了,得使用可充电池,目前来看锂电池比较合适
还有其他的没想全,各位看官可以根据这块破转,让俺等见识一下您的美玉

网友B:
可以的,当然,不能只有2中状态

网友C:
要是能做出来,偶一定买一个

楼主:
呵呵做出来还有开机音乐大家乐乐哈:)

同胞们技术我已经积累了6年了关键技术已经掌握,也做个评估板了,关键是市场需求,现在是技术推动,等于纸上谈兵,提过问题,大家还用“语音报值”数字三用表吗?很少很少了昙花一现的东西!!!!!!!!!!!!!!!!关键是市场需求和必要性,如果做不好中华创意和不完备的产品可能被外国人占了去!

网友C:
市场是需要调研的嘛,偶投一票

 现在的万用表确实很是不方便,尤其是电流档,经常将电流档测电压烧保险丝,很是麻烦哦。

网友D:
^_^

方案:定位-玩具,然后到义乌调研市场,出外贸吧.
男人从来不喜欢自动档(真正的男人,否则在MM面前怎么表现)
俺1个35元温州产的数字表,日常应付足够了.9V电池超市都有买,方便极了.

楼主:
777只是都是好鸟!!!!BIRD777

的确有哗众取宠的意味,例如“语音报值”就是典型的过眼云烟,很多地道资深的电子工程师反而喜欢用模拟指针式三用表,一个主要原因工具有手顺的方便和习惯操作另一个原因是指针式“读数抖晃要小得多”,其实大多数时刻是定性测量而非精确测量,要得是范围!所以汽车仪表用模拟指针式的“划线表示+着色范围表示”一定笔数字好得多!其实我关键技术已经完全掌握了,基本雏形应该是 前年就出来了,一是市场无人开拓,理念没人宣推,客户需求和技术需求是否一致,关键是这只是一种使用的方便性,并非具备不可替代和强烈的客户刺激性,**东西不卖座多了,例如蓝牙和CDMA用的并非人们想象的多!至于体积重量复杂度什么的,已经完全能做到比现在数字三用表还轻还小电路和系统还简单,其核心技术竟然是“不接任何东西开路则悬空时你测什么”我也不用卖关子我得机理和一种新型试电笔不谋而合:大家肯定用过最近几年的才出来的新型有源试电笔吧?,这种笔就是既能测有电的也能测无电的电阻电容电感甚至能探测出墙里埋设的电线和检测线路的断头。

楼主:
一个细节-----不接测什么,我用两年时间才解决了它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无法识别它是有源还是无源,开路还是高阻,因为此刻既有感应电又有"无电的内阻"!

网友E:
可以先出一批样品试试

网友A:
在下愚钝,一头雾水

网友F:

电压、电阻是测量两点间的数据,电流是某一截面的数据。

楼主:
坦诚点ZENYIN同志已经把准产品做出来了,但目前的投石问路

 1.诚请朋友们多锤炼 2.看市场需求 3。着手申请发明专利 4.勾引合作或投资者。

楼主:
别忘了专利的目的是公开

专其利是手段,一旦申请专利其实这一技术就公开了,专利要求只具有初级电子技术的工作者都能看懂!

网友C:
呵呵,要是这么容易懂的东西还是别申请专利的好

 在中国这方面比较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