帧头+地址+命令字+长度+数据区CRC+帧尾

楼主(2008-02-08):
帧头+地址+命令字+长度+数据区(也可以没有)+CRC+帧尾(也可以没有)
这些含义都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发送这么多东西呢
直接发数据不可以吗

网友A:
协议的完善是通讯可靠的最大保证~~~

楼主:
个广告

那这些是如何发送的 呢
这是不是所说的的一帧数据呢

网友B:
为了让及其能更方便快捷准确的识别你的指令

网友C:
直接发数据无法识别

除非你的数据就是一个字节;
每个字节数据就是完整的一帧
这是特例;例如:键盘

网友D:
感觉楼主是玩耍MP3播放的那个 VS1003K

网友E:
K和B有啥区别

网友F:
1K=1024B

网友G:
例如

你在一个有30个同学的教室里要和小红说:“明天去看电影”

如果你只说“明天去看电影”就是只发数据;
如果你说:“小红,我就说一句话,明天去看电影”,那么前面的都算是祯头信息了。

网友H:
2楼的的讲话很在理

楼主实战时就会明白个中玄机的。“地址”主要给一主多从的网络使用。

网友I:
传输层协议

lz说的好像又是一个大学教育与实际应用脱节的地方

网友J:
呵呵

我一般不用帧尾域的,用帧超时来确定一帧数据的结束。有时候也不用长度域,仿照MODBUS吧,多想一下就知道协议怎么健壮的工作。

楼主(2008-03-30):
f

数据区是如何发送的呢

网友:
PLC里都是这样通讯的

网友K:
re

除非你的数据就是一个字节

网友L:
使用现成的通讯协议可靠方便

网友M:
记得有次面试!

老总就问为什么数据要成帧?

楼主:
方法

数据不是一个字节那如何发送呢

楼主:
各个感

帧头 地址 命令字 长度 数据区CRC 帧尾 这叫一帧数据吗
一帧只能发一个字节吗

网友N:
老总就问为什么数据要成帧?
=========================

这个我知道,当我们在进行大量的数据传送时,必然会有错误(误码)出现,

幸好错误的出现与整个数据量相比是很小的一部分,并且误码有一定的偶发性,

所以将整个数据量分成若干的组,也就是分帧,用来规避误码出现时,数据重发的

成本。

楼主:
这一组是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还是一组数据呢

楼主:
gg

一组数据也是按帧头 地址 命令字 长度 数据区CRC 帧尾一次就全发送出去了吗;还是按此一个一个发送的;

网友O:
一次就全发送出去了

看来得并行工作了,he...

网友:
21楼,是一字节也可以是一组数据,但两头的固定信息不可少

22楼,是按着波特率定好的节奏往外把这一帧数据一个一个发出去,象常见的9600的波特率可以认为是每一毫秒才发一个字节(数据)。对方收到数据先存在某一区域,等收到结尾字节后再慢慢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