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的人问:AT89C52的指令和MCS51相同否?

楼主(2008-02-11):
有或者是相近?
开发工具的最低成本要多少?

楼主:
还请行内高手告诉以下

网友A:
指令是兼容的

开发不必花多少钱,买一个写入器(烧写器)就够了,也可以自己做,不过对初学可能比较困难一些。
建议不要用89C52,学51系列最好用89S51或89S52,用根下载线就够了。

楼主:
3楼的朋友,那么开发环境用那种呢?

C52与S52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开发环境,我觉得有软件仿真就够了

C52与S52的区别,最好是看看datasheet。

网友B:
AT89C52的指令和MCS51相同,但是注意高128字节

89c51的内存地址是00h-7fh是RAM,80h-ffh是SFR,实际用户可用的RAM为128B。89c52的内存地址是00h-ffh是RAM是,SFR也是80h-ffh,低128字节的RAM和89c51是一样的;高128字节80H-ffh的RAM和FSR是重叠的。 在80h-ffh,如果使用直接寻址则访问FSR,(例:MOV 0A0H, #data ;为将数据至P2口);如果间接寻址则访问RAM,(列:MOV R0,0A0H;MOV @R0,#data ;为将数据至高128字节RAM的A0h处)。89C52的RAM地址是00-ffh,其中00-7fh可以直接寻址或者间接寻址,80h-ffh只可以间接寻址。堆栈操作是间接寻址,所以堆栈地址可以设置在高128字节80h-ffhRAM中。

网友C:
基本上一样

楼主:
那么仿真软件一般那里有的下啊?

那么仿真软件一般那里有的下啊?

网友D:
www.mcu123.com里很多~~很黄很暴力~~~

网友E:
仿真不是用keil么?

楼主:
就是Keil uVision2吗

我有的啊
是不是这个啊朋友门?

网友E:
应该就是了

网友C:
是的是的

放心使用吧

网友F:
仿真嘛

powernet说的很详细,就那样子,带一句 52比51还多个定时器。
仿真嘛 ,(对于初学者强烈建议)用 Keil uVision2 连接 PROTEUS 来做,

实验板基本上都省了!!
比较实用,而且教程网上都有。

对于89S51跟89C51相比的话,支持ISP下载(哈哈,这样就可以把编程器省了),还多了个内部的看门狗,
S51的频率最高是33M,C51的话最高好像是25M吧~~!
大概就记得这么多,仅供参考。

网友G:
这种问题还是找本51的书看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