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个春节(是我没表达清楚?)

楼主(2008-02-13):
新年第一贴,先拜个年再说.

   问题比较简单,但是我想了一个春节也没有好的算法.
一个产品,需要判断两个时间是否相差在30分钟以内,因为单片机已经空间快用完了,所以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是PIC系列的,程序空间只剩下110字,两个时间包括年月日时分,因为两次时间不确定哪个一个快,哪一个慢,加上程序空间限制了,所以头大,单片机是用8脚的,这个类型的单片机好像没有超过2K程序空间的.
    比较有挑战的问题,哪个有好办**

问题等于是任意给定两个时间,判断这两个时间是否相差30分钟,(注意,括年月日时分5个参数)

再把问题说清楚一下:
就是系统是一个门禁,主机MCU程序空间有2K,每个ID卡都有独立时钟,门禁需要两个人都插入ID卡才能打开,再只有一个插卡口,所以只能一个人插卡后拔出来,另一个人再插卡,两次插卡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超过30分钟前一次插卡无效.
   再则,时钟不是主机产生的,是由每个ID插卡时发送自己的当前时间给主机判断,这点要注意.
   搞得我好像觉得自己智商很低,连减法都搞不定,另一个前提是程序空间只有110字,大程序装不下,否则这么简单搞不定我只能改行了.

网友A:
很简单啊,应该不用110字

网友B:
110字节搞不定啊

可能也差不多,直接减吧,PICC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C:
“减法”是一个有挑战的问题吗?

网友D:
很简单的。

第一个事件来的时候,启动定时计时,等第二个事件到来! 代码量应该够了。

或者第一个事件来的时候,用不断读取时钟信号的秒变位计数,如果精度允许一分钟-2分钟,就读取分钟变位计数,反正方法挺多。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

因为两个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第一个时间是2008-01-20 15:59,第二个时间是2004-02-29 16:01怎么比较他们是否相差30分钟?如果减法,我可以肯定的告你,代码绝对超过空间了.这还有润年的问题.
如果代码长度没有限制,我想很多人都很快搞定,问题是空间不够了,算法一定要想当精简,而且还会有时间换空间.

网友E:
2008比2004大,就是差超过30分钟呀

先比较年,再比较月,。。。

楼主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F:
5楼老狼的方法似乎是正解

lz不会连RAM也用得一个不剩吧?

楼主:
原来写过一个,有漏洞

i=date.month;
    if(date.year>last_time.year)//年比较
        {i+=12;}
    if(i>last_time.month)//月比较
        {i=days_month[date.month&0x0f-1];
            if(date.month==1&&(date.year&0x03)==0)    //测试是否是润年
                {i++;}
            i+=date.day;
        }
    else{i=date.day;}
    if(i>last_time.day)//日比较
        {i=date.hour+24;}
    else{i=date.hour;}
    if(i>last_time.hour)//时比较
        {i=date.minute+60;}
    else{i=date.minute;}
    if(i>=last_time.minute)
        {i-=last_time.minute;
            if(i>30)//间隔超过30分?
                {return(1);}//超时返回=1
        }

就这个编译下来都超过100字了,

网友G:
楼主要改变原来的思考方法

采用新的思路

网友H:
只要跳出原来的思路

另外建立个时间,比如定时器产生1分钟定时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

网友I:
看来楼主对单片机的理解不够

可能是只会用C语言来写

网友J:
你这个程序如果优化一下(反汇编)能到多少?

原来写过一个,有漏洞

i=date.month;
    if(date.year>last_time.year)//年比较
        {i+=12;}
    if(i>last_time.month)//月比较
        {i=days_month[date.month&0x0f-1];
            if(date.month==1&&(date.year&0x03)==0)    //测试是否是润年
                {i++;}
            i+=date.day;
        }
    else{i=date.day;}
    if(i>last_time.day)//日比较
        {i=date.hour+24;}
    else{i=date.hour;}
    if(i>last_time.hour)//时比较
        {i=date.minute+60;}
    else{i=date.minute;}
    if(i>=last_time.minute)
        {i-=last_time.minute;
            if(i>30)//间隔超过30分?
                {return(1);}//超时返回=1
        }

就这个编译下来都超过100字了,
-----------------------------------
我怎么总觉得好像算法有些复杂了呢

网友K:
pic

pic用结构类去写,肯定占用更多的空间

楼主:
找到一个好方法

经过多次更改思路,问题解决了,楼上仁兄说得不对,俺以前是用汇编写了四年的程序后来才改C的,现在的方法比较巧的,
就是写了两个子程序,一个是日期比较程序,即比较两个日期是否相等,这个用循环可以做到,入口是两上日期的指针.
另一个程序是日期程序,即从分钟开终判断,看是否超过60分,超过则小时进位,同理天,月,年也累加,若是润年,则2月为29天.
再用一个循环把分钟逐分钟加,也是用指针,每加一次,进行一次日期标准化调整.调整后,再判断两个日期是否相等,连加30分钟,如果两个时间相差在30分钟内,则30分连加一定有一次相等,先对时间1相加30分,再对时间2连加60分钟,只要有相等则退出,完整解了问题.各位看还有更好的方法不?

网友L:
5楼的正解!

LZ的思维太僵化了!作茧自缚啊!
可惜了你的春节了,不如出去好好玩玩,放松一下,开拓一下.

楼主:
TO:forthlab兄,看看这个你就知道僵化不?

if(CARRY)
    {if(ZERO)//当前大于过去年则月份加12个月
            {i=date.month;}
        else{i=date.month+12;}
        i=i-last_time.month;
        if(CARRY)//当前月大于等于过去月?
        {if(ZERO)
            {i=date.day;}
            else
            {i=days_month[last_time.month&0x0f]+date.day;
                if(last_time.month==2&&(last_time.year&0x03)==0)
                {i++;}
            }
            i-=last_time.day;
            if(CARRY)
            {if(ZERO)
                {i=date.hour;}
                else{i=date.hour+24;}
                i-=last_time.hour;
                if(CARRY)
                {if(ZERO)
                    {i=date.minute;}
                    else{i=date.minute+60;}
                    i-=last_time.minute;
                    if(CARRY)
                    {if(i>30)return(1);}
                }
                else
                {}
            }
        }

网友M: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仅仅计算过去1800s就够了,什么年之类的就不用计算了。除非关机,系统停机,才需要。

网友I:
5楼的应该是最合理

或者楼主还没表达清楚,否则真的是个很小儿科的问题。。。

网友L:
关键点:CPU是否会除非关机或系统停机

就是21楼说的,如果有关机,系统停机,那么只能用时钟芯片内的年月日分秒来计算时间差.如果CPU不会停机,那么有简单的办法为何不用?

楼主:
to:forthlab兄

系统只有ID卡插入时才有电,系统本身不带电源的.

网友N:
建议再看看5楼的内容N次

网友N:
sorry,没注意第二页的条件.

网友N:
....

可否参考unix,有个基准时间点,比如08年1月1日零时开始,每次插卡都计算卡上的时间比这个时间延后了多少分钟,这样每次插卡只要相减限可.

网友O:
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说他的蛋片**用的只剩那么点rom空间了,现在对剩下的那么丁点也不放过,据说rom不能用完的吧,好像还说最好不要超过容量的2/3,否则会乱跑,不知道楼主的机子有没有这毛病?

楼主:
TO:alphal

目前还没有发现过这种毛病,经常写程序,只剩下二三十个字节,实在不够用,就查一下有没有子程序可以优化一下,再不行换芯片.

网友P:
我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
    插第一张卡时,记下卡1的时间,然后系统定时30分钟,如果30分钟之内没有插卡2,就把卡1的时间清0,恢复初始状态,这样的话,就只需要比较分钟,直接用减法就可以了,代码肯定很简单。
    不过,楼主说只有插卡时才有电,这样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肯定要用到单片机的内部ROM。

网友Q:
Re.

把芯片写死了不符合设计要求..

这个方案在一开始就应该否决..

网友R:
拜托

"系统只有ID卡插入时才有电,系统本身不带电源的."
这么高的要求不先说,到第二页才说!
不行就换个CPU吧 贵几毛钱  不要ROM只剩几个字节导致系统不稳定就惨了......

网友S:
ok

我用EMC的单片机ROM空间除开始的7个字节空间,全部用完未发现问题.不会出现程序乱跳的问题,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I:
原来如此

楼主的智商应该没问题,不过可能语文学的不太好。
说实话,你在18楼写的我也没看明白,难怪春节没睡好。

不过现在能理解你的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如果两次插卡时间分别是2007-12-31 23:59 和2008-01-01 0:28,肯定就需要年月日时分5个参数的运算了。

有两个思路,看是否可以参考:
(1)不知你的时间是如何获取的,如果时间格式可以更改,不是用年月日时分来表达,而是用一个单位,比如分、秒,这样就太好办了。实时时钟芯片的时间格式是可以设定的,希望你的系统也可以。
(2)时间格式如果不能改,那单片机在获取时间后,换算成分钟来存储,换算分钟时可以用相对一个参考的固定时间点的差来表示(比如2000-1-1 0:00),这部分代码应该好写,而且是循环,不太占用空间。两次时间的单位一样,比较就容易了吧。。。。。

我的语文高考时也没及格,如果各位看不懂,我再加注吧。。。

楼主:
还好智商没啥大问题,我把源程序贴出来.

楼主:
源程序,如果有用,算是春节没白干

bit time_over_test(void)
{    uchar i;
    char *date_p;
    date_p=&last_time.minute;
    i=90;
    do
    {if(date_same_test(&last_time.minute,&date.minute))//比较时间是否相同
            {return(0);}    //时间相同则返回未超时标志
        if(i==60)//过去时间连加30分钟后,指针切换为当前时间,连加60分钟,前30分钟为补时同步
            {date_p=&date.minute;}
        (*date_p)++;    //分钟+=1
        date_compute(date_p);    //重新计算分钟变更后的日历
    }while(--i);
    return(1);
}

//---比较两个日期时间是否相等,相等则返回=1,不相等则返回=0-----
bit date_same_test(char *date_p1,char *date_p2)
{uchar i;
    i=5;
    do{if(*date_p1++!=*date_p2++)
                {return(0);}
        }while(--i);
    return(1);
}
//---进行日历计算,入口参数指向分钟,指针加指向小时,以次类推----------------------
void date_compute(char *date_p)
{//FSR=date_p;
    uchar i=*(date_p+3);//缓存月份
    uchar j=*(date_p+4)&0x03;
    if(j==0&&i==2)
        {j=1;}
    else{j=0;}
    i=days_month+j;
    if(*date_p>=60)
    {*(date_p++)-=60;//分钟累加,指针指向小时
        if(++(*date_p)>=24)//小时>24?
            {*(date_p++)=0;    //hour 清零指针指向天
                (*date_p)++;    //天+=1
                if(*date_p>i)//天>当月天数?
                    {*(date_p++)=1;    //天=1号
                        (*date_p)++;    //月份+=1
                        if(*date_p>12)    //月份>12?
                            {*(date_p++)=1;    //月份=1;
                                (*date_p)++;    //年+=1
                            }
                    }
            }
    }
}

楼主:
结构

有位老兄说用结构程序量大,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存在,这里引用的指针,再定义结构时是全局变量,编译后是是直接寻址的.

网友T:
LS高,实在是高

网友:
就比较个日和月吧

年怎么会牵涉到,还怎么会闰年都出来了,除非真有人吃饱了隔几年的同一时候再去插卡,而这中间还都没其他卡插过

楼主:
TO:41楼老兄

你这个想法是不是欠考虑呀?如果是2005-12-12-31 23:59分,另一个是2006-1-1-0:05分你说要不要比较年呀?还有如果2008-02-28-23:58分呢?

网友:
回LS

你说的前面半截也是不用比较年呀,就月和日,那个2008就不要考虑了,离2008-02-28只有几天了,最多判断一下是不是2012,到2016这软件就已经作古了哈。

网友U:
很多CPU

内带的RTC都是计秒的,把两个时间转换成秒,然后相减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V:
如果这么做门禁,那就白做了

ID自己有时钟,那么说,这个时钟是可以被恶意者任意改的,所以,只要知道上一个人的刷卡时间那么它肯定能成功进入!!!

楼主:
to:ls

一点也没白做,因为要两个人同时插才有用,(时间间隔不超过30分钟),门禁存有你的ID号,如果没存,你进不去,

楼主:
再则

这个门禁是要求两个一起拿ID去一起开的,哪个没事干拿ID卡去插着玩呀?

网友L:
感觉还是按照基本程序编译结果决定吧

如果优化后,代码量还是超过现在的CPU的ROM,就换个CPU吧。
LZ的思路是对的,再想巧妙的软件办法未必合适,不要再走火入魔,产生BUG。

网友I:
楼主在36楼贴的程序似乎有一点没太看明白

思路应该没有错,但有一部分感觉没有什么道理。还有我在34楼说的方法应该会比你的方法优化一些,代码量会更小。

没看明白为什么要连加90分,30分就可以了吧?难道两个时间的先后都不确定?
更改如下:
bit time_over_test(void)
{    uchar i;
    char *date_p;
    date_p=&last_time.minute;
    i=30;//i=90;
    do
    {if(date_same_test(&last_time.minute,&date.minute))//比较时间是否相同
            {return(0);}    //时间相同则返回未超时标志
/*
        if(i==60)//过去时间连加30分钟后,指针切换为当前时间,连加60分钟,前30分钟为补时同步
            {date_p=&date.minute;}
*/
        (*date_p)++;    //分钟+=1
        date_compute(date_p);    //重新计算分钟变更后的日历
    }while(--i);
    return(1);
}

楼主:
回LS

确实是两个时间先后不确定,如果确定,算法就不是这样了,时间不确定的原因是因为每个ID卡的时间有可能不同步,每个实时时钟有可能为分钟边界上差一分钟或更多,如1分05秒和59分55秒,实际使用时是确实存在的.

楼主:
再则

ID卡是的实时时钟是用软件做的,不存在你在34楼所说转换问题,连加90分钟请注意看在加了30分钟后,指针已经切换了,变成加另外一个时间了,这样做是在精简代码.

网友I:
晕S

果然又被猜中,你的两个时间又不能确定先后,为什么不一次全说清楚。。。
另,我在34楼说的第二点你没看明白?
你从ID取到时间,应该是先保存下来的吧,否则断电后就没了,对吧?
你保存之前,把时间格式通过一个函数转化为单位分钟再保存,这样处理多清晰啊?

楼主:
先别晕

时间转换为分钟这不失为一种方法,没试过,我所以没有发言权,但有一个问题,我程序里没有乘法子程序,把时间转换为分钟格式需要3字节以上,也就是说要用到LONG INT,这可能会超出我的程序空间了.
   时间不确定这一点我在第一页都有说明呀!我说明的是任意给定两个时间,包括年月日时分5个参数,当然时间就没有顺序的了,因为在把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解决两个任意给定的时间是否相差30分钟内,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其它的条件一一提出,只不过有100字的程序限制而已,对不?

网友I:
觉得大家都是想帮你

你不应该老让人去猜你的情况,最好说的清楚点。
(1)关于乘法问题,其实就是加法,比如3个小时就是3*24=24+24+24,一个循环就OK了吧。你的程序的实时性应该不需要到ms级,不用写效率那么好的乘法子程序了。
(2)字节问题,你保存年月日这种格式就需要多于3字节,如果转化为分钟存储,并不会对你的程序开支有影响。

另外觉得写一个2K的PIC的8脚单片机,空间紧张了,更应该用汇编来写。

更多人说的更换MCU应该是最好的方法,毕竟空间紧张不是好事,以后每次升级都会遇到问题。对你的项目而言,成本应该不是特别敏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