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驱动

楼主(2008-02-13):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用直流驱动,否则会分解。

你可以找个带LCD驱动的MCU,多的是。

网友B:
去看ST的EK-STM32F学习开发套件中的示例

楼主:
xwj老兄,哪里去搞ST的EK-STM32F学习开发套件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LCD的资料

用MCU模拟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段的两极电压符合要求即可点亮,没有电压即不亮。
只是要间隔交换一下施加在电极上的电压极性即可。
如:
点亮:SEGA=5V,COM0=0V,-->SEGA=0V,COM0=5V...循环50HZ
不亮:SEGA=5V,COM0=5V,-->SEGA=0V,COM0=0V...循环50HZ

网友C:
模拟驱动宜谨慎使用,最好选带LCD驱动的MCU

也可以自己做个LCD驱动电路,好象是用CD4513吧,看看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液晶应用大全》》那本书吧,里面有介绍。

网友D:
:)

对,如果只有一个COM端的话可以这么用,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50HZ就可以了,用一个定时器很简单就能做到了

网友E:
选直接带LCD驱动的MCU不就行了,比如MSP430

其中有些带LCD驱动,才14元左右

网友F:
我也想用LCD但是很多东西都不会用啊!哈哈

网友G:
IO模拟驱动LCD完全没问题

缺点是占用MCU任务稍微重一些,尽量用一个COM,多COM的话就有偏压的问题了,呵呵,那样任务就更重一点

网友H:
11楼所言极是

楼主:
我只用几段(少于7段),用带LCD的MCU太浪费

还是用IO模拟方便,只占用极少的MCU时间。。。

网友H: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