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逻辑上稳定的IAP方案,请指教

楼主(2008-02-14):
  现在在MCU上IAP用得越来越多,但我看了一下,有一个问题,这些IAP不能做到自我保护,也就是说,在升级过程中出错(升到一半就中断了,升级代码错误等等)就不能再进入IAP了,这样又要用ISP了,而在工程上,凡是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一定会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IAP不是首先运行的,是在应用中收到命令后才进入的。
  我的方案是在源程序中加入
extern uchar check_code(void);
/*
用CRC、MD5等算法对全部代码进行校验,正确返回0,错误返回1
*/
extern void  sys_iap(void);
/*
用UART、SPI、USB等方式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新代码数据块,为保密可以用加密算法。并写入程序区,但是不允许写入BOOT区。代码中不用中断,程序为死循环,只有接收到上位机的复位命令后才能复位重起。
*/
uchar iap_address[] _at 0x0400   //中断向量变换区,大小和硬件中断向量区大小一致,
void main(void)
{
if( check_code() )
    {
    sys_iap();
    }
/////////用户程序头
sys_ini();
while(1)
    {

    }
/////////用户程序尾   程序里有接收到上位机命令后进入IAP状态的代码。
}
各中断程序按原有方式编写,编译。连接OBJ时,把check_code() sys_iap()定位在硬件中断向量区后面。它所在的扇区为BOOT扇区,IAP程序就是接到指令也不能写这段区域,比如此段代码有419BYTE,硬件中断向量区用32byte,就是说结尾是(419+32)=451byte.此MCU最小扇区为256BYTE,那iap_address就从0x0200开始,之间的空隙用数组填上。上位机在读入HEX等文件后,把原来直接指向中断程序的LJMP XXXX 变为先指向中断向量变换区的对应位置,再指向真正的地址,并做CRC等校验码的写入,并把它发给下位机。过程中还可以加密。
本方案的优点:
1:在运行正式程序前先检查代码完整性,确保运行的是正确的代码,只要BOOT区不被意外破坏,永远可以升级(前提是代码没写错)。
2:对资源影响小,对中断的响应时间就加了一条跳转指令的时间,开机的时间较长,如果在意这个时间,可以用一个IO做输入,判断一下状态再决定是否运行代码检验程序。这样要加个跳线帽。
3:通用性好,可以用于8位、16位、32位机,可以和OS们结合,可以加入密钥,比如3DES、AES等,这样可以通用一个开源程序而不发生代码安全问题。对C兼容性好。

  这是一个大的平台性的工程,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帮助。

网友A:
请关注我们即将出版的《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中国电力出版社即将出版,里面详细讲出了ISP、IAP的区别,分析了各种IAP的安全性、易用性和特点,并给出了详细而完整的代码、后台软件。

楼主:
AVR做到IAP是有先天优势的。

有熔丝选择,我的想法是一种普遍的体系,不论是51,AVR,还是ARM,MIPS,都可以用,可以方便的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