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DS3231 RTC芯片时间误差大的原因

楼主(2008-02-14):
请教各位大虾,本人使用DS3231作为RTC,但是时间误差太大,大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大大超过正常的时间。
由于此芯片宽电压供电,2.3-5.5,本人使用5V供电,资料显示典型为3.3V供电,使用内部晶振,内部拥有根据温度变化调节晶振电容的TCXO算法,应该说肯定时间是很准确了,但是实际误差太大,偏快,程序参考网上资料,而且同样的程序,不但于实际误差大,两个板子的时间竟然都差别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A:
是不是软件问题,我的3231很好的

网友B(2009-10-18):
要3.3V供电才会准的。

网友C:
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吧,3231误差可以,绝对在0.5S/D, 为什么不试下8025,如果需要温补可以8025T.

网友D(2012-05-25):
已经有网友说过,只有用3.3v供电,DS3231才会准,用5v不准

网友E(2013-10-14):
同样是3.3V,直接采用备用电池管脚VBAT供电误差是不是会比用VCC供电来的大?

网友F(2015-06-25):
用频率计测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