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2-14):
C51程序进入定时器中断后是不是就自动把定时中断屏蔽了?比如每10毫秒定时器T0中断一次,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后这个T0中断就被屏蔽掉,退出中断时再恢复T0中断。

网友A:
不是屏蔽,而是因为同级中断不能嵌套

比如10mS一次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执行时间长达15mS之后才退出中断,“下一次”中断并不是屏蔽了,而是“候”在那里的,一旦退出来,就立即响应“下一次”的中断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