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烧写单片机是可以并联滴

楼主(2008-02-15):
有一堆89c2051需要烧写,用的是长兴晶工的TOP2005编程器,怕高速烧写不可靠,低速烧写嫌太慢,便试了一下在一个片子上面叠加一个,结果OK。
后又叠加两个,仍OK。哈哈,现在可以一次烧写4个喽~~ 估计还能再加几个

叠罗汉技巧:除了最下面的一个,上面的要在桌子上把引脚向里按一下,以便卡的更紧。。。

网友A:
多烧可能会出问题吧?

你是建立在都不坏的情况下。

烧写校验要是有的返回0。有的返回1,那不是就出问题了?

楼主:
批量生产,自然是全新的

网友B:
楼主很强,很暴力!!

网友C:
做批量编程器的厂家大都傻了

网友D:
呵呵神来之笔

网友E:
超常规

EPROM或Flash是可以并联多片烧写的,其总线可以为三态,实际上还是一个一个烧写完成的。2051单片机并联烧写,头一次听说。
倒是在哪见个机器人烧程序的装置,机械手先取芯片,再放入锁紧座,待烧写完成后,松开座子,取走芯片,重复下一循环,哈哈,是老外DIY的,要不少钞票才能做出来,n多个步进电机和传动机构完成的。实用价值并不大。

网友F:
黄,而且暴力~~

网友G:
仔细想想

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A:
芯片自然是全新的

如果 烧写 时  烧坏一片,(一次烧3片芯片),某字节应该为1。

 结果一片芯片某一区域为1,另一片却被烧为了0,校验时,有的返回0。有的返回1,0与1会不会“打架”呢?

网友H:
为什么不买量产型编程器?

网友I:
有的返回1,0与1不会“打架”

0+1=1

so
不会打架

网友A:
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可能打架

网友J:
如果不出错的情况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不出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如果中间有一片有错也可以发现不了。或不知道是那一片错了。

网友K:
牛人

  真是感想感做

网友L:
建议加上乾坤大挪移或者隔山打牛算法,这样一次就可以

烧写1管芯片了……

网友M:
好,将别人没做的,自己试成功了告诉大家。

记得我儿子的语文课本上有篇**说,有个小朋友发现了苹果的秘密,苹果里有个五角星,一般人切苹果都是从苹果蒂部往下切的,可是横着切,能看到一个五角星。

网友N:
的确佩服的五体投地

楼主:
呵呵,难道大家都是光说不练的么

好使不好使大家可以试验一下,从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建议看看ATMEL的2051的datasheet 。
2051是CMOS工艺的,对编程器来说扇出十个八个的CMOS负载应该没问题;再说同一批次的2051各项参数公差不会太大,都会步调一致的输出校验数据给编程器的。

网友O:
哦,不错啊

那是否可以自己做一块扩展版用多个74LS244来做成量产型的烧录器呢?

网友L:
其实一般烧写不加校验也极少出问题,但是,校验就是以防

所以,严重不推荐这种并联方法。

楼主:
在这里推荐这个小经验原本就是觉着好玩

实际我出产品的时候从来不这样做,毕竟产品是拿来卖钱的,不要给售后找麻烦:-)

网友P:
我是新手

越看越糊涂

网友Q:
回复主题:小经验:烧写单片机是可以并联滴

汗,想起了34063的叠罗汉搭棚并联扩流**

网友C:
这不是在分享经验

这是在误导

如果一个(或多个)芯片在校验时某一位返回0而另一个(或多个)返回1,那么不管它的最终电平是0还是1,都不能把其中写入失败的情况体现出来,这是致命的。

网友R:
这个问题

10多年前我就做过,一点新意都没有

当年我收购了大量的2手2764做网卡的启动ROM,为了赶工有时候就采用并联方式,后来发现这样写的后果是某些ROM不好用,原因可能是接触不好的时候,编程电压(电流)不够,写入的电荷没有达到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S:
不要打击楼主的信心!

楼主也是一番好心,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事嘛。

网友T:
有意思,楼主很有思想

网友U:
危险!

最好不要,我试过烧的是040系列的,有坏的就麻烦了

网友V:
楼主胆大,我可不敢这么干

网友W:
那么可靠的烧写大量的单片机时,一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X:
GOOD

你有才啊

网友Y:
有的返回1,0与1不会“打架”?

0+1=1

so
不会打架
---------------------------
不能简单地从逻辑上考虑状态。也许会在0~1间不定。

网友Z:
厉害,测试还好,批量有点怕怕。

网友AA:
我认为不妥

烧录IC的时候,IC需要一定的电压才能烧穿PN结,这里就牵涉到电压和电流两方面,如果多个并联,同时烧录会给供电部分造成压力,而且其电流需求也是平常的多倍。如果再加上有些IC烧录时,没到一个阶段会返回一个校验码,而如果同时烧多个,一个是时序上是否能匹配,另外一个就是万一有那个烧错了有可能导致这次烧录的所有IC全部报废。

网友AB:
做实验可以,但量产严重不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