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啊,谢谢!

楼主(2008-02-17):
请教:
IC卡数据的读取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读取一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i,ch;
    ch = 0;
    for (i = 8; i > 0; i--)
    {
        CARD_CLK = 0;
        ch = ch >> 1;           //从低位读起
        if((unsigned char)CARD_DATA)
            ch |= 0x80;
        Delay5us();
        CARD_CLK = 1;
        Delay5us();
    }
    return ch;
}

1:
为什么是
ch |= 0x80

ch |= 0x20
不可以啊?

2:
ch = ch >> 1;

为什么就说从低位读起 ?
1000 0002
1 是最高位,还是最低位?

3:
CARD_DATA 的值没有变化啊
如果在循环里
for (i = 8; i > 0; i--)
    {
      if((unsigned char)CARD_DATA)
            ch |= 0x80;
    }
第一次 CARD_DATA 的值为 1
那么
for (i = 8; i > 0; i--)
    {

    }
里,就一直为 1

那么不直接写

ch = 0xff 啊

void ReadMode(unsigned char *pt,unsigned char count) //读模式
{
    CARD_CLK=0;
    Delay5us();
    do
    {
        *pt = ReadByte();    //读入一个字节
        pt++;                //指针加一
    }while(--count);             //计数器减一,判断
}

谢谢!

网友A:
答:

1.从ch = ch >> 1;和if((unsigned char)CARD_DATA) ch |= 0x80;看出看,这个IC卡是串行通讯的,并且低位在前,并且强制类型转换((unsigned char)CARD_DATA将“BIT”型变量转化为字节数据的最高位,所以必须用0x80,与编译器对强制类型转换的解释相关。

2.“1”是最高位“MSB”,中文意思就是“权重最大的位”(表示数值最大的位)

3.楼主的程序和原来的程序不相符,原程序是“每次读入一个位,并组装成字节”,从程序推测,CARD_DATA是一个定义在端口上的位变量。

网友B:
是什么卡

网友A:
估计是个同步传输的卡,不是ISO7816

网友C:
呵呵。LZ没理解移位操作的行为和用途(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是 sle4442 逻辑卡啊

for (i = 8; i > 0; i--)
    {
      if((unsigned char)CARD_DATA)
            ch |= 0x80;
    }

CARD_DATA 的值变化吗?
谢谢!

网友A:
呵呵,做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CARD_DATA的值随着卡的输出变化,简单说就是“单片机I/O上的电平值”

楼主:
谢谢!NE5532 大哥再帮我看看这个,好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LE4442.h>

void Delay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0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ch) //写一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i;
    for(i = 8; i > 0; i--)
    {
        CARD_CLK = 0;      //时钟信号为低
        CARD_DATA = (bit)(ch & 0x01);  //得到写字符的最右边一位
        Delay5us();                    //延时
        CARD_CLK = 1;                  //时钟信号为高 ,发出数据
        Delay10us();                   //延时
        ch = ch >> 1;                 //右移一位
    }
}

void StartComm(void)       //开始命令
{
    CARD_CLK = 0;          //时钟信号为低
    CARD_DATA  = 1;        //数据 1
    Delay5us();            //延时
    CARD_CLK = 1;          //时钟信号为高
    Delay5us();            //延时
    CARD_DATA  = 0;        //数据 0
    Delay5us();            //延时
}

void StopComm(void)       //停止命令
{
    CARD_CLK = 0;         //时钟信号为低
    CARD_DATA  = 0;       //数据 0
    Delay5us();           //延时
    CARD_CLK = 1;         //CLK: H
    Delay5us();           //延时
    CARD_DATA  = 1;       //IO : H
    Delay10us();          //延时
}

void SendComm(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发送命令
{
    StartComm();          //开始发送命令
    WriteByte(a);          //a: 发命令字
    WriteByte(b);          //b: 发地址
    WriteByte(c);          //c: 发数据
    StopComm();           //结束发送命令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读取一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i,ch;
    ch = 0;
    for (i = 8; i > 0; i--)
    {
        CARD_CLK = 0;
        ch = ch >> 1;           //从低位读起
        if((unsigned char)CARD_DATA)
            ch |= 0x80;
        Delay5us();
        CARD_CLK = 1;
        Delay5us();
    }
    return ch;
}

void ReadMode(unsigned char *pt,unsigned char count) //读模式
{
    CARD_CLK=0;
    Delay5us();
    do
    {
        *pt = ReadByte();    //读入一个字节
        pt++;                //指针加一
    }while(--count);             //计数器减一,判断
}

void BreakOperate(void)     //断开操作
{
     CARD_CLK = 0;          //时钟信号为低
     CARD_RST = 0;          //卡复位信号
     CARD_DATA  = 0;        //数据
     Delay5us();            //延时
     CARD_RST = 1;          //卡复位信号
     CARD_DATA  = 1;        //数据
     Delay5us();            //延时
     CARD_RST = 0;          //卡复位信号
     Delay5us();            //延时
}

void ReadMainMe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t,unsigned char count)  //读IC卡主存
{

    SendComm(RMM_COMM,addr,0xff);   //发送命令
    ReadMode(pt,count);
    //Delay5us();
    BreakOperate();
    //IC_Read_LED = ON;
}

假设卡里存储的数据 为:
0x01 0x20 0x30 0x40

那么发读的命令后
CARD_DATA 的值是什么呢?

网友A:
看清楚这句话

CARD_DATA  = 1;

CARD_DATA是单片机的端口(比如说P0.1),而不是内存的变量。

楼主:
NE5532 大哥 ,那么 CARD_DATA 的值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啊?

网友A:
卡片输出到端口上的电平

如果要读入一个端口上的电平,需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