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3编译时int型变量只认低16位,何解?

楼主(2008-02-18):
在uVision3中定义变量number为U32(unsigned int)型,但是运行时通过number++语句发现其值始终在0-65535之间变化,即只认低16位,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是和编译器的限制有关,如何解决那?

网友A:
int位数和处理器相关,uVision3中int本来就是16位

32位应该用long

楼主:
哈哈,是土啊

谢谢楼上两位拉!

网友B:
是呀,int是很与编译器相关的类型

LZ是想当然地把U32与unsigned int挂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