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设计和电容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08-02-18):
各位大虾,本人想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市电220V的电压变为12V或20V的低压时,需要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有没有特殊的要求,特别是容量和材料,不知道用废旧的电器上拆下的变压器能否直接使用,要注意什么,我看了相关的专业资料,可是,发现自己绕制有困难,请问有什么捷径吗,谢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一些中小系统中,比如安防系统的主机电源的设计等,为了避免用体积大的工频变压器,可使用电容降压的电路,它与开关电源电路比较起来,哪个更好。我想好象电容降压电路好象更容易使用一些

网友A:
要求太高了,以你现在的水平和手里的工具没法自制的

建议先去找本开关电源的书学一学,网上很多的

要用的话建议去买成品或拆一个,比自己做划算多了

PS:
研究、制作开关电源是要注意安全,小心触电哦

楼主:
用电容降压呢

   如果使用电容降压电路呢

网友B:
电容降压

一般用在电流较小的地方,看你是不是需要大电流。

网友C:
电容降压简单

电容降压只能用于小电流的场合,而且整个基板带电,使用时要注意绝缘,还有
L,N线的焊法...

楼主:
是不是工频变压器还是首选呀

  各位,这么说来考虑到成本和工艺需求,工频变压器还是首选呀,可是现在许多的电子产品都已经不用了吧,我设计的是安防系统的电源,负载也就是继电器和一些探测探头,例如远红外的等,电流也就在1-2A内,不会超过5A的,要是用工频变压器5W容量的个头已经不小了

网友D:
功率不大时用工频变压器合适

功率超过8-10W用开关电源成本比较低(PowerAnts说5W以上就应该用开关电源)。
不过,用工频变压器电路简单,几个二极管电解电容稳压芯片,新手搭电路也万无一失,而设计开关电源就复杂了,尤其是设计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

网友E:
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使用工频变压器是合适的

或者,模仿类似的成熟的产品的开关电源

或者,直接购买成品开关电源模块

自己设计开关电源是下策

网友F:
买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