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图中是用了哪款单片机?

楼主(2008-02-19):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图中是用了哪款单片机?
MAXIM微控制器中有没有类似的?
本人以前没用过带AD的单片机,也不熟悉AD的用法,其中4脚和20脚 是不是必须是带AD的口才可以这样接,谢谢!

网友A:
是不是pic系列的

网友B:
20脚的单片机不多,再查一下电源管脚,振荡器,复位

就基本可以确定了